请求大佬帮忙解读下PCA9544 IIC写入和读取问题

楼主(2023-07-06):
我现在再用PCA9544的IIC扩展器。只有一个寄存这是IIC读写的图
然后现在我想打开这个通道 4 ,所以写入数据是0x07
在逻辑分析仪上是寻址和写入都应答的了,但是IIC器件这边没反应。
用万能表量PCA9544 默认或者开启了某个通道的脚,所有通道引脚的电压都等于vdd
这个该怎么判断确实的开启?

楼主:
这个是PCA9544的iic操作介绍。另外芯片供电电压2.8V

网友A:
根据内部结构图
通道开启了就会接通SDA和SCL
可以在SCL脚输出方波,看看SC0~SC3脚的电压有没有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