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精度频率计测量计算问题

楼主(2023-07-06):
大侠们,做了个等精度频率计,不考虑测量误差,比如测量一个标准10MHz的频率,基准频率是10MHz误差是1ppm,0.1ppm,0.01ppm时,测量显示是多少呢

网友A:
如果测量一个标准10MHz的频率,基准频率的误差是1ppm,那么测量显示将是10MHz。如果基准频率的误差是0.1ppm,那么测量显示将是10.001MHz。如果基准频率的误差是0.01ppm,那么测量显示将是10.0001MHz。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PPM应该是百万分之一吧,相当于你需要显示出百万分之一的误差吧,10MHz,10MHz*0.000001=10Hz则需要显示10_000_000Mhz,如果是0.1PPM,10MHz*0.0000001=1Hz,也是显示10_000_000MHz,如果是0.1PPM,10MHz*0.00000001=0.1Hz,就需要显示10_000_000.0MHz,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以前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PPM应该是百万分之一吧,相当于你需要显示出百万分之一的误差吧,10MHz,10MHz*0.000001 ...

如果误差是1ppm显示是10,000,010Hz,误差是0.1ppm显示是10,000,001Hz,
误差是0.01ppm显示是10,000,000.1Hz,才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误差是1ppm显示是10,000,010Hz,误差是0.1ppm显示是10,000,001Hz,
误差是0.01ppm显示是10,000 ...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