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和W5500做嵌入式web服务器

楼主(2023-07-07):
请问哪位大佬用51单片机和W5500做过嵌入式web服务器?可以指导一下或提供程序代码?谢谢!

网友A:
web服务器结构非常复杂,客户下载大文件的同时不能出现错误,且不能影响其他客户正常访问。
HTTP和TCP报头,内存卡文件系统,以及HTTP状态码、并行请求处理等。

网友B:
没记错的话,自带例子有简单http服务例子。
51做http服务挺麻烦,像arduino那样有现在的库,容易很多。

网友C:
W5500官网有例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官网没有51的例子,有STM的例子,我来看看。本想在现有51的板子上做个简单的web服务器,实际比预计的复杂,过去没接触过,看来要搞明白才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