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ED闪烁程序在单片机主循环里面不按设定次数闪烁

楼主(2023-07-07):
/*----------------------------------------------------------
  单片机采用stc8h1k28 32PIN 按键接P37,闪烁LED接P03
  功能:按下按键,LED闪烁4次,然后熄灭。
------------------------------------------------------------*/
#include "stc8h.h"
//#include "Led.h"

sbit Led1=P0^3;
sbit Led2=P0^2;
sbit Key=P2^3;
sbit Key1=P3^7;

unsigned char B_400ms;
unsigned char Key_lock=0;
unsigned char Key_cnt=0;
unsigned char Key_Num=0;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
}

void led_flash(unsigned char i)   //LED闪烁间隔400/2 ms
{
//   unsigned char m;
//         for(m=0;m<=i;m++)
         while(i--)
         {
           if(B_400ms==1)
                 {
                   B_400ms=0;
                         Led1=~Led1;
                 }
         }
}

void KeyScan(void)    //按键扫描
{
    if(Key1 == 1)
    {
            Key_cnt=0;
            Key_lock = 0;                  //设置按键状态,防止重复触发
    }
                 else if(Key_lock==0)
                                {
                                        Key_cnt++;
                                             if(Key_cnt>=20)
                                                         {
                                                             Key_cnt=0;
                                                                   Key_lock=1;
                                                                   Key_Num=1;
                                                         }
                                }
}

void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函数
{
   if(Key_Num==1)
         {
            Key_Num=0;      //添加这行LED常亮,去掉LED闪烁不停
                  led_flash(4);
         }
}

void main()
{
  P_SW2|=0x80;
        P0M1=0;
        P0M0=0;
        P2M1=0;
        P2M0=0;
        P3M1=0;
        P3M0=0;
        P3PU=0x80;         //P37内部电阻上拉

        Timer0Init();
        delay_ms(1000);

        while(1)
        {
                Key_service();
                Led2=0;
        }
}

void TIM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KeyScan();
        cnt++;
        if(cnt>=400)
        {
          cnt=0;
                B_400ms=1;
        }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

网友A:
在主程序循环里要对这个闪烁还要设定一个停止条件

网友B:
看起来程序没问题呀,不过感觉程序可以简化,直接在定时器中断里面翻转IO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程序没问题呀,不过感觉程序可以简化,直接在定时器中断里面翻转IO就可以了。

我想灯在按键按下后只闪烁4次,但是这个程序闪烁次数不可调,一直在闪烁,可能程序写法还是有问题。

网友C:
闪烁4次,是 led_flash(8);
led_flash()函数改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灯在按键按下后只闪烁4次,但是这个程序闪烁次数不可调,一直在闪烁,可能程序写法还是有问题。
/*----------------------------------------------------------
  单片机采用stc8h1k28 32PIN 按键接P37,闪烁LED接P03
  功能:按下按键,LED闪烁4次,然后熄灭。
------------------------------------------------------------*/
#include "stc8h.h"

sbit Led1=P0^3;
sbit Key1=P3^7;

unsigned char temp;
bit flag;
bit key_sign;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

void KeyScan(void)    //按键扫描
{
        if(!Key1 && !key_sign)
        {
                key_sign=1;
                Led1=0;//低电平亮
                temp=7;
        }
}

void main()
{
        P0M1=0;
        P0M0=0;
        P2M1=0;
        P2M0=0;
        P3M1=0;
        P3M0=0;
        Timer0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if(key_sign && temp>0)
        {
                if(++cnt>=400)
                {
                        cnt=0;
                        Led1=~Led1;
                        if(--temp==0)
                                key_sign=0;

                }
        }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闪烁4次,是 led_flash(8);
led_flash()函数改为

按你说的修改真的可以了,while(i--)和while(i)  i--,区别有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