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3401关不断

楼主:
用了csdn上一位大佬的电路,VDD也是给3.3V,PWR_CTL端已接上拉电阻,
然后PWR_CTL给高电平时,Q1 的G端电压为0,S和D端导通,电压一样;
问题来了,当PWR_CTL给低电平时,Q1 的G端电压为3.3V,但此时D端还有2V的电压。

网友A(2023-07-07):
先把Q2 C极与Q1 G极之间加个1K的电阻试下。
再看下GPIO的输出模式是什么,看起来像是驱动不足,换推挽模式试下。

网友B:
VDD3.3V_SUB端不能悬空,接一个10K电阻到GND试试。

网友C:
这个电路完全没问题

网友D:
虚电,如果你感觉不爽就在D端和地间接一个1K或10K电阻.

网友E:
Q1的那个二极管过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虚电,如果你感觉不爽就在D端和地间接一个1K或10K电阻.

我试过了。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接线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先把Q2 C极与Q1 G极之间加个1K的电阻试下。
再看下GPIO的输出模式是什么,看起来像是驱动不足,换推挽模式 ...

我设置的GPIO就是推挽模式,你这个方法我在别的论坛看见过,别人好像建议是去掉。

网友G:
R1,R2都大了吧,三极管确定完全关闭了吗

网友H:
是否AO3401极性接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是否AO3401极性接错了:

刚又查看过电路了,极性没接错。

网友F:
试过了VDD3.3V_SUB接10k电阻到GND,结果还是一样,也可能是我接线问题(我直接在板子上用导线把这个电路飞出来的,可能不稳定?)

网友F:
下面第一个图是导通时,VDD3.3V_SUB的波形;第二个图是没导通时,VDD3.3V_SUB的波形。

导通时,VDD3.3V_SUB的波形

导通时,VDD3.3V_SUB的波形

没导通时,VDD3.3V_SUB的波形

没导通时,VDD3.3V_SUB的波形

网友I:
R1变成100K  R2变成20R应该就好了 建议试试

网友J:
这样就没有问题,自己对照改一下

网友K:
这个是P沟道的,Q1截止完全靠R1,所以R1要小,或并接一个小电容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P沟道的,Q1截止完全靠R1,所以R1要小,或并接一个小电容

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 ,R1换成100K ,单片机控制端开启强推挽模式驱动Q2  ,还不行就把Q2去掉 ,理论上MOS截止状态,输出0V

网友M:
电路是对的
这跟单片机端口设置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你G极的电压是跟VDD一样的是3.3V,输出并联一个10K的电阻,输出还有2V电压
要么是你MOS管用错了
要么是你电路焊错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 ,R1换成100K ,单片机控制端开启强推挽模式驱动Q2  ,还不行就把Q2去掉 ,理论上MOS ...

正是因为是电压控制,R1换为100K,Q2截止时栅极输入阻抗很高容易受干扰,所以R1要小才对。其实正像你说的那样Q2是多余的

网友N:
R1 R2 4.7K,Q2 C极再串

网友O:
引用 网友M:
电路是对的
这跟单片机端口设置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你G极的电压是跟VDD一样的是3.3V,输出并联一个10K的电阻 ...

单片机IO口输出一般有4种模式,只有设置成推挽模式,才能驱动三极管

网友P:
电流功耗不大的话,直接用个模拟开关就行了。 MOS管和PNP三级管的作用一样,只是反应更快一些。如果没有深度饱和,就是没有完全工作在开关状态,R1阻值弄小点试试。

网友F:
R1的10k改成了1K,结果还是一样。

这个就是我用导线飞出来的电路,潦草了一点

这个就是我用导线飞出来的电路,潦草了一点

网友F:
找到原因了,好像是V_USB接的负载上有电流灌回来了,才导致V_USB不导通时还有电压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单片机IO口输出一般有4种模式,只有设置成推挽模式,才能驱动三极管

驱动个毛线,人家都说了,AO3401的G极电压是3.3V了,这就说明,楼主的IO设定是对,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折腾单片机方面的东西了
再说了,没有说驱动三极管是一定要强推挽的,只要有几uA的电流,三极管就B极就能导通了,拉低一个10K电阻的电压,不需要什么大电流的,传统8051输出就不需要上拉,也能拉低

网友O:
引用 网友M:
驱动个毛线,人家都说了,AO3401的G极电压是3.3V了,这就说明,楼主的IO设定是对,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折腾单片机 ...

你做过项目没有?有没有实战过?纸上谈兵谁都会, 你自己用传统8051接线实测一下

网友O:
前几天刚做的开关机电路,硬件和软件都是我设计的,分享给大家

网友M:
引用 网友O:
你做过项目没有?有没有实战过?纸上谈兵谁都会, 你自己用传统8051接线实测一下

我肯定试过呀,理论上行得能,实际上我也焊过,肯定是可以的
你要是不信,可以自己焊一个验证一下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绝对结果,我不需要你来认同,只要我焊过,知道它能行就行
你跟楼扯什么单片机IO干嘛呢?看这一段描述
高电平时,G极电压是0V
低电平时,G极电压是3.3V

这说明什么?说明单片机端口已经正确的设置了,你还去扯什么IO设置的?
这就说明,单片机已经可以正常驱动三极管了
至于我的能力,不在这个问题的范围内,不讨论

网友O:
不在一个频道 ,你赢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我肯定试过呀,理论上行得能,实际上我也焊过,肯定是可以的
你要是不信,可以自己焊一个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

提IO模式只是善意的提醒楼主,这里设置有没有问题 ,你就一根筋
万一IO口设置不对,三极管状态不稳定,是不是会影响输出?
上前年做的项目用的是老版的89C52 , IO口用4.7K和10K都无法驱动三极管,因为电流太小了,最后换个MOS驱动的,有实测 ,现在项目都用新款STC

网友M:
引用 网友O:
提IO模式只是善意的提醒楼主,这里设置有没有问题 ,你就一根筋
万一IO口设置不对,三极管状态不 ...

1,就楼主这个电路,不会,你所谓的'善意的提醒楼主'只会把别人引出更多的问题,只会浪费别人的时间
因为,已经说明了高低电平的状态了,如果是不稳定,它就不是3.3V了
2,我没有说89C52能驱动什么东西,我只告诉你:它可以通过三极管把10K电阻的电平拉到低电平,这是一定可以的
但我没有说它能驱动什么东西,我只讨论跟这个问题相关的知识
你实测不行,那是其它电路,不是拉低10K的电路而已
注意重点,"拉低10K电阻的电平",也就是说这个电路中的Q1的G极电平,能拉低

网友O:
引用 网友M:
1,就楼主这个电路,不会,你所谓的'善意的提醒楼主'只会把别人引出更多的问题,只会浪费别人的时间
因为,已 ...

多的不说 ,就楼主这个电路,拉低有什么用 ,我要的是高电平推,你用89C52推个试试 ,看看三极管能不能导通,能不能把G极拉低,你有实测过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多的不说 ,就楼主这个电路,拉低有什么用 ,我要的是高电平推,你用89C52推个试试 ,看看三极管能不能导 ...

能,我需要跟你争,我知道结果就行
"多的不说 ,就楼主这个电路,拉低有什么用"
你这话说的,更扯
拉低G极电平,Q1导通
位高G极电平,Q2截止
人家明明描述了电路的结果,证明单片机端口设置是对的了
你却多事,叫人家什么端口模式的,浪费人家时间

网友Q:
楼上诸位都没错,这种开关电路不是理想的开关,即MOS关断时不是完全的断开,只是呈现一个较大的阻抗,这个阻抗与负载阻抗分压,就出现了楼主的现象。

网友R:
引用 网友O:
前几天刚做的开关机电路,硬件和软件都是我设计的,分享给大家

BAT_PWR_ON起什么作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Q:
楼上诸位都没错,这种开关电路不是理想的开关,即MOS关断时不是完全的断开,只是呈现一个较大的阻抗,这个 ...

楼主已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了,好像是V_USB接的负载上有电流灌回来了,才导致V_USB不导通时还有电压”。

网友O:
引用 网友M:
能,我需要跟你争,我知道结果就行
"多的不说 ,就楼主这个电路,拉低有什么用"
你这话说的,更扯

一根筋

网友S: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遇过,后端负载是接到LCD上的,结果LCD端的电路又会倒灌回来,现象就是看起来MOS怎么也关不断,关了也有比3.3V稍低的电压存在
查清电路后,才明白这个关不断的原因,理论上和实际分析了,不影响使用,后面就没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