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J-0319 STC8A8K64D4_LQFP64开发程序 串口 数码管 定时器 串口 1和2集成应用

楼主(2023-07-07):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
*********************************************************************/
/*************  功能说明    **************

4路串口全双工中断方式收发通讯程序。

通过PC向MCU发送数据, MCU收到后通过串口把收到的数据原样返回.

用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建议使用1T模式(除非低波特率用12T),并选择可被波特率整除的时钟频率,以提高精度。

下载时, 选择时钟 11.0592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

#include "STC8H3K64S4.h"       //包含此头文件后,里面声明的寄存器不需要再手动输入,避免重复定义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精确计算9600波特率)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fr INT_CLKO = 0x8F;

#define Baudrate1   9600UL
#define Baudrate2   9600UL

#define UART1_BUF_LENGTH    10 //数据长度
#define UART2_BUF_LENGTH    10 //数据长度

u8  TX1_Cnt;    //发送计数
u8  RX1_Cnt;    //接收计数
u8  TX2_Cnt;    //发送计数
u8  RX2_Cnt;    //接收计数

bit B_TX1_Busy; //发送忙标志
bit B_TX2_Busy; //发送忙标志

u8  xdata RX1_Buffer[UART1_BUF_LENGTH]; //接收缓冲
u8  xdata RX2_Buffer[UART2_BUF_LENGTH]; //接收缓冲

u8  xdata TX1_Buffer[UART1_BUF_LENGTH]; //发送缓冲
u8  xdata TX2_Buffer[UART2_BUF_LENGTH]; //发送缓冲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void UART2_config(u8 br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无效.
void Timer0Init(void);                //250微秒@11.0592MHz
void delay(uchar dat);//延时程序
void senduart1();//发送函数
void senduart2();//发送函数
void KEY(); //按键函数
void xianshi();//显示函数
void yunsuan();//发送数据运算
/********************************************************************
定义 ISP/IAP/EEPROM 命令
*********************************************************************/

void IapIdle();//禁用 ISP/IAP/EEPROM functionmake 单片机 在 一 安全 状态
char IapRead(int addr);//读数据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char dat);//写数据
void IapErase(int addr);//擦除数据
/****************  IO口定义及声明 *****************/
/****************  按键输入口 *****************/
sbit IN1=P1^7;//外部输入1
sbit IN2=P1^6;//外部输入2
sbit IN3=P1^2;//外部输入3
sbit IN4=P4^7;//外部输入4
sbit IN5=P5^2;//外部输入5
sbit IN6=P0^4;//外部输入6
sbit IN7=P0^3;//外部输入7
sbit IN8=P0^2;//外部输入8

sbit LED_R=P3^5;//红色信号灯
sbit LED_G=P5^1;//绿色信号灯

sbit SET=P3^2;//数码管设置键
sbit DIS=P3^3;//数码管位移键
sbit ADJ=P3^4;//数码管调节键

bit SW1bz=0;//设置键标志
bit SW2bz=0;//设置位移键
bit SW3bz=0;//设置调节键
/****************  外部函数声明和外部变量声明 *****************/

bit flag_zx1=0;//串口1标志
uchar UART1_JS=0;//串口1数据计数
bit UART1_FSBZ=0;//串口1发送标志

bit flag_zx2=0;//串口2标志
uchar UART2_JS=0;//串口2数据计数
bit UART2_FSBZ=0;//串口2发送标志

bit IN1bz=0;//按键1标志
bit IN2bz=0;//按键2标志
bit IN3bz=0;//按键3标志
bit IN4bz=0;//按键4标志
bit IN5bz=0;//按键5标志
bit IN6bz=0;//按键6标志
bit IN7bz=0;//按键7标志
bit IN8bz=0;//按键8标志

uchar uart_dat=0;//按键数据
uint yssj=1000;

uint sec=0;
uint tcnt=0;
uint time=400;//闪烁频率
code uchar seg7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数码管显示段码
sbit COM1 = P4^1;                    /*数码管位选*/
sbit COM2 = P4^2;                    /*数码管位选*/
sbit COM3 = P4^3;                    /*数码管位选*/
sbit COM4 = P4^4;                    /*数码管位选*/
sbit FMQ  = P5^0;                    /*蜂鸣器*/
uchar weix=0;//实时数码管显示
uchar A1,B1,C1,D1;
uchar A2,B2,C2,D2;
uchar st=0;//数码管扫描
uint date=1234;
bit write=0;
uchar sj1;
uchar sj2;
uchar add1=0;//地址高位
uchar add2=0;//地址低位
uchar gnw=0;//功能位
uchar dat_io=0;//输出数据
uchar ds1,ds2,ds3,ds4,ds5,ds6,ds7,ds8;
bit szbz=0;//设置标志
uchar szjs=0;//设置计时时间

bit shan1=0;//数码管1闪烁标志
bit shan2=0;//数码管1闪烁标志
bit shan3=0;//数码管1闪烁标志
bit shan4=0;//数码管1闪烁标志

uchar shan_time=0;//闪烁时间
uchar wei=0;//数码管位控制
bit szajbz=0;//设置退出标志

uint xpsj=0;//息屏时间
bit xpbz=0;//息屏标志

uchar anjian_date=0;//按键数据
//bit jiru_shezhibz=0;//进入设置标志
bit sd_fang=0;//上电发送握手协议
uchar sd_time=0;//上电发握手时间
bit sd_woshu=0;//上电握手成功
uchar woshou_js=0;//握手时间

uchar xin_tiaosj=0;//心跳时间
bit xin_tiaobz=0;//心跳标志

uchar xin_tiao_bjsj=0;//心跳报警时间
bit xin_tiao_bjbz=0;//心跳报警标志

/********************************************************************
                                                                        按键函数
*********************************************************************/
void KEY() //按键函数
{
/****************数码管设置进入********************/
if((SET==0)&&(SW1bz==0)){delay(10);if(SET==0)
{
xpbz=1;xpsj=0;
//if(jiru_shezhibz==1){szajbz=0;}
if(szajbz==0){szbz=1;szjs=0;weix=0;wei=0;}
if(szajbz==1){szajbz=0;szbz=0;szjs=0;weix=0;wei=0;date=A2*1000+B2*100+C2*10+D2;A1=A2;B1=B2;C1=C2;D1=D2;write=1;}
SW1bz=1;
}}

if((SET==1)&&(SW1bz==1)){delay(10);if(SET==1){szjs=0;szbz=0;SW1bz=0;}}//数码管设置进入

/****************数码管位选********************/
if(weix==1)
{
if((DIS==0)&&(SW2bz==0)){delay(10);if(DIS==0)
{
xpbz=1;xpsj=0;
wei++;
if(wei==5){wei=1;}
SW2bz=1;
}}
if((DIS==1)&&(SW2bz==1)){delay(10);if(DIS==1){SW2bz=0;}}//数码管位选

/****************数码管调整********************/
if((ADJ==0)&&(SW3bz==0)){delay(10);if(ADJ==0)
{
xpbz=1;xpsj=0;
if(wei==1){A2++;if(A2>9){A2=0;}}
if(wei==2){B2++;if(B2>9){B2=0;}}
if(wei==3){C2++;if(C2>9){C2=0;}}
if(wei==4){D2++;if(D2>9){D2=0;}}
SW3bz=1;
}}
if((ADJ==1)&&(SW3bz==1)){delay(10);if(ADJ==1){SW3bz=0;}}//数码管调整

}
/****************按键输入********************/
//if((IN1==0)&&(IN1bz==0)){delay(10);if((IN1==0)&&(IN1bz==0)){yunsuan();senduart1();senduart2();IN1bz=1;}}if((IN1==1)&&(IN1bz==1)){delay(10);if((IN1==1)&&(IN1bz==1)){IN1bz=0;}}
//if((IN2==0)&&(IN2bz==0)){delay(10);if((IN2==0)&&(IN2bz==0)){yunsuan();senduart1();senduart2();IN2bz=1;}}if((IN2==1)&&(IN2bz==1)){delay(10);if((IN2==1)&&(IN2bz==1)){IN2bz=0;}}
//if((IN3==0)&&(IN3bz==0)){delay(10);if((IN3==0)&&(IN3bz==0)){yunsuan();senduart1();senduart2();IN3bz=1;}}if((IN3==1)&&(IN3bz==1)){delay(10);if((IN3==1)&&(IN3bz==1)){IN3bz=0;}}
//if((IN4==0)&&(IN4bz==0)){delay(10);if((IN4==0)&&(IN4bz==0)){yunsuan();senduart1();senduart2();IN4bz=1;}}if((IN4==1)&&(IN4bz==1)){delay(10);if((IN4==1)&&(IN4bz==1)){IN4bz=0;}}
//if((IN5==0)&&(IN5bz==0)){delay(10);if((IN5==0)&&(IN5bz==0)){yunsuan();senduart1();senduart2();IN5bz=1;}}if((IN5==1)&&(IN5bz==1)){delay(10);if((IN5==1)&&(IN5bz==1)){IN5bz=0;}}
//if((IN6==0)&&(IN6bz==0)){delay(10);if((IN6==0)&&(IN6bz==0)){yunsuan();senduart1();senduart2();IN6bz=1;}}if((IN6==1)&&(IN6bz==1)){delay(10);if((IN6==1)&&(IN6bz==1)){IN6bz=0;}}
//if((IN7==0)&&(IN7bz==0)){delay(10);if((IN7==0)&&(IN7bz==0)){yunsuan();senduart1();senduart2();IN7bz=1;}}if((IN7==1)&&(IN7bz==1)){delay(10);if((IN7==1)&&(IN7bz==1)){IN7bz=0;}}
//if((IN8==0)&&(IN8bz==0)){delay(10);if((IN8==0)&&(IN8bz==0)){yunsuan();senduart1();senduart2();IN8bz=1;}}if((IN8==1)&&(IN8bz==1)){delay(10);if((IN8==1)&&(IN8bz==1)){IN8bz=0;}}
}

//========================================================================
// 函数: void main(void)
// 描述: 主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void main(void)
{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FF;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UART1_config(2);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UART2_config(2);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无效.
Timer0Init();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sj1= IapRead(0x0400);//读取存储的值
sj2= IapRead(0x0401);//读取存储的值
if(sj1>=100){sj1=0;}
if(sj2>=100){sj2=1;}
date=sj1*100+sj2;
xianshi();//显示函数
xpbz=1;//息屏标志
LED_G=1;LED_R=0;//通讯指示灯
while (1)
{
        KEY();//按键函数
        yunsuan();//按键运算函数
        if(sd_woshu==1){sd_woshu=0;senduart1();senduart2();}//启动握手
  if(xin_tiaobz==1){xin_tiaobz=0;senduart1();senduart2();}//心跳发送数据

        if(write==1)  //下载程序的时候需要把擦除EEPROM关闭
        {
        write=0;
        sj1=date/100;
        sj2=date%100;
        IapErase(0x0400);
        IapProgram(0x0400, sj1);
        IapProgram(0x0401, sj2);
        }
}
}
//========================================================================
//          主函数程序结束
//========================================================================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if(weix==0)
{
switch(st)
{
case 0: st++;COM1=1;COM2=1;COM3=1;COM4=1;P2=seg7code[A1];COM1=0;COM2=1;COM3=1;COM4=1;break;//千位显示
case 1: st++;COM1=1;COM2=1;COM3=1;COM4=1;P2=seg7code[B1];COM1=1;COM2=0;COM3=1;COM4=1;break;//百位显示
case 2: st++;COM1=1;COM2=1;COM3=1;COM4=1;P2=seg7code[C1];COM1=1;COM2=1;COM3=0;COM4=1;break;//十位显示
case 3: st=0;COM1=1;COM2=1;COM3=1;COM4=1;P2=seg7code[D1];COM1=1;COM2=1;COM3=1;COM4=0;break;//个位显示
default: break;
}}

if(weix==1)
{
switch(st)
{
case 0: st++;if(shan1==0){COM1=1;COM2=1;COM3=1;COM4=1;P2=seg7code[A2];COM1=0;COM2=1;COM3=1;COM4=1;}break;//千位显示
case 1: st++;if(shan2==0){COM1=1;COM2=1;COM3=1;COM4=1;P2=seg7code[B2];COM1=1;COM2=0;COM3=1;COM4=1;}break;//百位显示
case 2: st++;if(shan3==0){COM1=1;COM2=1;COM3=1;COM4=1;P2=seg7code[C2];COM1=1;COM2=1;COM3=0;COM4=1;}break;//十位显示
case 3: st++;if(shan4==0){COM1=1;COM2=1;COM3=1;COM4=1;P2=seg7code[D2];COM1=1;COM2=1;COM3=1;COM4=0;}break;//个位显示
case 4: st=0;COM1=1;COM2=1;COM3=1;COM4=1;break;//个位显示
default: break;
}}
//if(weix==2)
//{
//COM1=1;COM2=1;COM3=1;COM4=1;P2=0xff;
//}
tcnt++; //每过250ust tcnt 加一
if(tcnt==time) //计满400 次(1/10 秒)时
{
tcnt=0; //重新再计
/****************上电发送握手协议*********************/
if(sd_fang==0)
{
sd_time++;
if(sd_time==10){sd_woshu=1;}//第1次发送
if(sd_time==20){sd_woshu=1;}//第2次发送
if(sd_time==30){sd_woshu=1;}//第3次发送
if(sd_time==40){sd_time=0;sd_fang=1;FMQ=0;}//握手失败
}//上电发送握手协议

if(szbz==1){szjs++;if(szjs>=20){weix=1;wei=1;szjs=0;szajbz=1;szbz=0;}}//2秒后进入设置状态
if(xin_tiaobz==0){xin_tiaosj++;if(xin_tiaosj>=30){xin_tiaobz=1;xin_tiaosj=0;xin_tiao_bjbz=1;}}//30秒心跳
if(xin_tiao_bjbz==1){xin_tiao_bjsj++;if(xin_tiao_bjsj>=40){xin_tiao_bjbz=0;xin_tiao_bjsj=0;LED_G=1;LED_R=0;FMQ=0;}}//4秒没有收到心跳信号报警

sec++;
if(sec==3)//闪烁时间
{
if(wei==0){shan1=0;shan2=0;shan3=0;shan4=0;}        //闪烁清零
if(wei==1){shan1=!shan1;shan2=0;shan3=0;shan4=0;}//个位闪烁
if(wei==2){shan2=!shan2;shan1=0;shan3=0;shan4=0;}//十位闪烁
if(wei==3){shan3=!shan3;shan1=0;shan2=0;shan4=0;}//百位闪烁
if(wei==4){shan4=!shan4;shan1=0;shan2=0;shan3=0;}//千位闪烁
sec=0;
}
if(xpbz==1){xpsj++;if(xpsj>=50){szajbz=0;wei=0;COM1=1;COM2=1;COM3=1;COM4=1;P2=0xff;xpbz=0;xpsj=0;weix=2;}}
}
}
/********************************************************************
                                        定时器函数
*********************************************************************/
void Timer0Init(void)                //250微秒@11.0592MHz
{
TMOD=0x02;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2
TH0=0x06; //对TH0 TL0 赋值
TL0=0x06;
TR0=1; //开始定时
ET0=1;
EA=1;
}

/********************************************************************
                            显示函数
*********************************************************************/
void xianshi()//显示函数
{
if(weix==0)
{
A1=date/1000;
B1=date%1000/100;
C1=date%100/10;
D1=date%10;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dat)//延时程序
{
uint m,n,s;
for(m=dat;m>0;m--)
for(n=2;n>0;n--)
for(s=100;s>0;s--);
}
/****************发送数据运算*********************/
void yunsuan()//发送数据运算
{
if(IN1==0){ds1=0X80;}else{ds1=0X00;}
if(IN2==0){ds2=0X40;}else{ds2=0X00;}
if(IN3==0){ds3=0X20;}else{ds3=0X00;}
if(IN4==0){ds4=0X10;}else{ds4=0X00;}
if(IN5==0){ds5=0X08;}else{ds5=0X00;}
if(IN6==0){ds6=0X04;}else{ds6=0X00;}
if(IN7==0){ds7=0X02;}else{ds7=0X00;}
if(IN8==0){ds8=0X01;}else{ds8=0X00;}
dat_io=ds1+ds2+ds3+ds4+ds5+ds6+ds7+ds8;
add1=date/100;//求数码管高位
add2=date%100;//求数码管低位
if(anjian_date!=dat_io){senduart1();senduart2();delay(100);senduart1();senduart2();delay(100);senduart1();senduart2();delay(100);anjian_date=dat_io;}
}
/****************串口1发送函数*********************/
void senduart1()//发送函数
{
SBUF=0XAA;while(!TI);TI=0;
SBUF=add1;while(!TI);TI=0;
SBUF=add2;while(!TI);TI=0;
SBUF=gnw;while(!TI);TI=0;
SBUF=dat_io;while(!TI);TI=0;
SBUF=0XBB;while(!TI);TI=0;
xin_tiaosj=0;//心跳标志
}

/****************串口2发送函数*********************/
void senduart2()//发送函数
{
S2BUF=0XAA;B_TX2_Busy = 1;while(B_TX2_Busy);
S2BUF=add1;B_TX2_Busy = 1;while(B_TX2_Busy);
S2BUF=add2;B_TX2_Busy = 1;while(B_TX2_Busy);
S2BUF=gnw;B_TX2_Busy = 1;while(B_TX2_Busy);
S2BUF=dat_io;B_TX2_Busy = 1;while(B_TX2_Busy);
S2BUF=0xBB;B_TX2_Busy = 1;while(B_TX2_Busy);
xin_tiaosj=0;//心跳标志
//S2BUF=0XAA;while(!(S2CON & 0x02));S2CON &= ~0x02;
//S2BUF=add1;while(!(S2CON & 0x02));S2CON &= ~0x02;
//S2BUF=add2;while(!(S2CON & 0x02));S2CON &= ~0x02;
//S2BUF=gnw;while(!(S2CON & 0x02));S2CON &= ~0x02;
//S2BUF=dat_io;while(!(S2CON & 0x02));S2CON &= ~0x02;
//S2BUF=0xBB;while(!(S2CON & 0x02));S2CON &= ~0x02;
}

/*****************清空发送缓冲区*************************/
void clear_receBuf() //清空发送缓冲区
{
uchar i;
for(i=0;i<6;i++)
{
RX2_Buffer[i]=0;
}
}

//========================================================================
// 函数: SetTimer2Baudraye(u16 dat)
// 描述: 设置Timer2做波特率发生器。
// 参数: dat: Timer2的重装值.
// 返回: none.
//========================================================================
void    SetTimer2Baudraye(u16 dat)
{
    AUXR &= ~(1<<4);    //Timer stop
    AUXR &= ~(1<<3);    //Timer2 set As Timer
    AUXR |=  (1<<2);    //Timer2 set as 1T mode
    T2H = dat / 256;
    T2L = dat % 256;
    IE2  &= ~(1<<2);    //禁止中断
    AUXR |=  (1<<4);    //Timer run enable
}

//========================================================================
// 函数: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描述: UART1初始化函数。
// 参数: brt: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 返回: none.
//========================================================================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
    if(brt == 2)
    {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2;
        SetTimer2Baudraye(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

    /***********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1 *****************/
    else
    {
        TR1 = 0;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1;
        AUXR |=  (1<<6);    //Timer1 set as 1T mode
        TMOD &= ~(1<<6);    //Timer1 set As Timer
        TMOD &= ~0x30;      //Timer1_16bitAutoReload;
        TH1 = (u8)((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 256);
        TL1 = (u8)((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 256);
        ET1 = 0;    //禁止中断
        INT_CLKO &= ~0x02;  //不输出时钟
        TR1  = 1;
    }
    /*************************************************/

    SCON = (SCON & 0x3f) | 0x40;    //UART1模式, 0x00: 同步移位输出, 0x4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0x80: 9位数据,固定波特率, 0xc0: 9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  PS  = 1;    //高优先级中断
    ES  = 1;    //允许中断
    REN = 1;    //允许接收
    P_SW1 &= 0x3f;      //UART1 switch to, 0x00: P3.0 P3.1
    P_SW1 |= 0x40;      //UART1 switch to, 0x00: P3.0 P3.1, 0x40: P3.6 P3.7, 0x80: P1.6 P1.7, 0xC0: P4.3 P4.4
//  PCON2 |=  (1<<4);   //内部短路RXD与TXD, 做中继, ENABLE,DISABLE

    B_TX1_Busy = 0;
    TX1_Cnt = 0;
    RX1_Cnt = 0;
}

//========================================================================
// 函数: void   UART2_config(u8 brt)
// 描述: UART2初始化函数。
// 参数: brt: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无效.
// 返回: none.
//========================================================================
void    UART2_config(u8 br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无效.
{
    if(brt == 2)
    {
        SetTimer2Baudraye(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2);

        S2CON &= ~(1<<7);   // 8位数据, 1位起始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
        IE2   |= 1;         //允许中断
        S2CON |= (1<<4);    //允许接收
        P_SW2 &= ~0x01;     //UART2 switch to: 0: P1.0 P1.1
//        P_SW2 |= 1;         //UART2 switch to: 1: P4.0 P4.2

        B_TX2_Busy = 0;
        TX2_Cnt = 0;
        RX2_Cnt = 0;
    }
}

//========================================================================
// 函数: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描述: UART1中断函数。
// 参数: nine.
// 返回: none.
//========================================================================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X1_Buffer[UART1_JS++&0x0F] = SBUF;    //把接受的数据存储到BUT数组中
if(RX1_Buffer[0]!=0XAA){UART1_JS=0;}
if(UART1_JS>=6){UART1_JS=0;flag_zx1=1;}
}
if(flag_zx1==1)
{
flag_zx1=0;
LED_G=0;LED_R=1;FMQ=1;//通讯正常指示灯
sd_time=0;sd_fang=1;//握手成功

xin_tiao_bjsj=0;//心跳报警时间清零
if((RX1_Buffer[0]=0XAA)&&(RX1_Buffer[1]==add1)&&(RX1_Buffer[2]==add2)&&(RX1_Buffer[3]==0x01)&&(RX1_Buffer[5]==0xBB))
{
UART1_FSBZ=1;
}
//clear_receBuf();
}

if(TI)
{
TI = 0;
}
}

//========================================================================
// 函数: void UART2_int (void) interrupt UART2_VECTOR
// 描述: UART2中断函数。
// 参数: nine.
// 返回: none.
//========================================================================

void UART2_int (void) interrupt 8
{
if((S2CON & 1) != 0)
{
S2CON &= ~1; //接收标志清零
RX2_Buffer[UART2_JS++&0x0F] = S2BUF;    //把接受的数据存储到BUT数组中
if(RX2_Buffer[0]!=0XAA){UART2_JS=0;}
if(UART2_JS>=6){UART2_JS=0;flag_zx2=1;}
}
if(flag_zx2==1)
{
flag_zx2=0;
LED_G=0;LED_R=1;FMQ=1;//通讯正常指示灯
sd_time=0;sd_fang=1;//握手成功

xin_tiao_bjsj=0;//心跳报警时间清零
if((RX2_Buffer[0]=0XAA)&&(RX2_Buffer[1]==0x00)&&(RX2_Buffer[2]==0x00)&&(RX2_Buffer[3]==0x00)&&(RX2_Buffer[4]==0xBB))
{
UART2_FSBZ=1;
}
//clear_receBuf();
}
if((S2CON & 2) != 0)
{
S2CON &= ~2;    //Clear Tx flag
B_TX2_Busy = 0;
}

}

/********************************************************************
                                                结束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char IapRead(int addr)
{
    char dat;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1;                                //设置IAP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读IAP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char dat)
{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2;                                //设置IAP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AP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Erase(int addr)
{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3;                                //设置IAP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