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D4单片机 脉冲捕获串口输出例程分享

楼主(2023-07-07):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
*********************************************************************/
#include "STC8A8K64D4.h"
#include "RTX51TN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PC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 函 数 名       : System初始化
* 函数功能                            : 任务0
* 作用           : 初始化函数和创建任务,使用完后记住删除任务0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System_Init(void)
{
          P0M1 = 0X00;//必须设置双向io口
    P0M0 = 0X00;
    P1M1 = 0X00;//必须设置双向io口
    P1M0 = 0X00;
    P2M1 = 0X00;
    P2M0 = 0X00;
    P3M1 = 0X00;
    P3M0 = 0X00;
    P4M1 = 0X00;
    P4M0 = 0X00;
    P5M1 = 0X00;
    P5M0 = 0X00;

    IT1 = 1;    //使能INT1下降沿中断
    EX1 = 1;    //使能INT1中断

          Init_UART();//串口转移
          ConfigUART();//串口1配置
          Config2UART();//串口2配置
    ConfigPCC();//配置脉冲捕获
}
/*******************************************************************************
* 函 数 名       : task_create
* 函数功能                            : 任务0
* 作用           : 初始化函数和创建任务,使用完后记住删除任务0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ask_create(void) _task_ 0
{
        //系统初始化
        System_Init();
        //创建任务1、2
        os_create_task(1);//串口监控
        os_create_task(2);//串口1 2
        os_create_task(3);//脉冲计数
        os_delete_task(0);//删除任务0
                while(1)
        {
                ;
        }
}
#include "STC8A8K64D4.h"
#include "uart.h"
#include "PCC.h"
#include "RTX51TNY.h"

bit flagFrame=0,flagTxd=0,flagFrame2=0,flagTxd2=0;
unsigned char  cntRxd = 0;   //接收字节计数器
unsigned char xdata bufRxd[20];
unsigned char  cnt2Rxd = 0;   //接收字节计数器
unsigned char xdata buf2Rxd[20];
/********************************************************************
                            配置串口1
*********************************************************************/
void ConfigUART(void)
{
          RS485_DIR = 0;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
/*******************************************************************
*                        串口转移到P3.6 P3.7
********************************************************************/
void Init_UART(void)
{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P_SW1 = ACC;
}
/********************************************************************
                            配置串口2
*********************************************************************/
void Config2UART(void)
{
    S2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IE2 = 0x01;
}
/********************************************************************
                            串口1发送
*********************************************************************/
void UartWri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串口数据写入,即串口发送函数,buf-待发送数据的指针,len-指定的发送长度
          RS485_DIR = 1;
    while (len--){   //循环发送所有字节
         flagTxd = 0;      //清零发送标志
         SBUF = *buf;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buf++;
        while (!flagTxd); //等待该字节发送完成
    }
                RS485_DIR = 0;
}
/********************************************************************
                            串口2发送
*********************************************************************/
void Uart2Write(unsigned char *buf2, unsigned char len2){//串口数据写入,即串口发送函数,buf-待发送数据的指针,len-指定的发送长度
    while (len2--){   //循环发送所有字节
        flagTxd2 = 0;      //清零发送标志
        S2BUF = *buf2;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buf2++;
        while (!flagTxd2); //等待该字节发送完成
    }
}
/********************************************************************
                            串口1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_Uart2_string(unsigned char *p)//串口2发送字符串
//{
//         unsigned char i=0,len_s=0;
//         for(i=0;*(p+i)!='\0';i++);//得出字符串长度
//         len_s=i;
//         Uart2Write(p,len_s);
//}
/********************************************************************
                            串口监控
*********************************************************************/
void UartRxMonitor(unsigned char ms){//串口接收监控,由空闲时间判定帧结束,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ms-定时间隔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bkp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letmr = 0;
            if (cntRxd > 0){  //接收计数器大于零时,监控总线空闲时间
        if (cntbkp != cntRxd){  //接收计数器改变,即刚接收到数据时,清零空闲计时
            cntbkp = cntRxd;
            idletmr = 0;
        }else{                   //接收计数器未改变,即总线空闲时,累积空闲时间
            if (idletmr < 20){  //空闲计时小于30ms时,持续累加
                idletmr += ms;
                if (idletmr >= 20){  //空闲时间达到30ms时,即判定为一帧接收完毕
                    flagFrame = 1;  //设置帧接收完成标志
                }
            }
        }
    }else
        if(cnt2Rxd > 0){
        if (cntbkp != cnt2Rxd){
            cntbkp = cnt2Rxd;
            idletmr = 0;
        }else{
            if (idletmr < 20){
                idletmr += ms;
                if (idletmr >= 20){
                    flagFrame2 = 1;
               }
            }
        }
        }
        else{
        cntbkp = 0;
    }
}
/********************************************************************
                            串口1接收
*********************************************************************/
void UartDriver(){//串口1接收
   unsigned char xdata buf[30];
   unsigned char len=0,lenx=0,bz=0,i=0;
         unsigned int addr_s=0;
           if(flagFrame==1)
                 {
                         flagFrame=0;   //定时器0检测接收的数据
                         len = cntRxd; //读取接收的字节数量
                         lenx = cntRxd; //读取接收的字节数量
       cntRxd = 0;  //接收计数器清零
        //-----------调试-------------//
                         if(len==5)
                         {
                                 if(bufRxd[0]==0xAA && bufRxd[1]==0x00 && bufRxd[2]==0x00 && bufRxd[3]==0x00 && bufRxd[4]==0xBB)
                                 {
                                                 buf[0] = 0xAA;
                                                 buf[1] = num_mc/10000;
                                                 buf[2] = num_mc%10000/1000;//功能位
                                                 buf[3] = num_mc%1000/100;//收到
                                                 buf[4] = num_mc%100/10;//收到
                                                 buf[5] = num_mc%10;//收到
                                                 buf[6] = 0xff;
                                                 buf[7] = length/10000;
                                                 buf[8] = length%10000/1000;//功能位
                                                 buf[9] = length%1000/100;//收到
                                                 buf[10] = length%100/10;//收到
                                                 buf[11] = length%10;//收到
                                                 buf[12] = 0xBB;
                                           len = 13;
                                                 UartWrite(buf, len);  //发送
                                 }
                         }
                             for(bz=lenx;bz>0;bz--){bufRxd[bz] = 0;}         //把串口接收的数据缓存清零
                      lenx=0;len=0;
                 }

}
/********************************************************************
                            串口2接收
*********************************************************************/
void Uart2Driver(){//串口1接收
   unsigned char xdata buf[20];
   unsigned char len=0,lenx=0,bz=0,i=0;

           if(flagFrame2==1)
                 {
                         flagFrame2=0;   //定时器0检测接收的数据
                         len = cnt2Rxd; //读取接收的字节数量
                         lenx = cnt2Rxd; //读取接收的字节数量
       cnt2Rxd = 0;  //接收计数器清零
        //-----------调试-------------//
                         if(len==5)
                         {
                                 if(buf2Rxd[0]==0xAA && buf2Rxd[1]==0x00 && buf2Rxd[2]==0x00 && buf2Rxd[3]==0x00 && buf2Rxd[4]==0xBB)
                                 {
                                                 buf[0] = 0xAA;
                                                 buf[1] = length/1000;//功能位
                                                 buf[2] = length%1000/100;//收到
                                           buf[3] = length%100/10;//收到
                                           buf[4] = length%10;//收到
                                           buf[5] = 0xff;
                                                 buf[6] = num_mc/1000;//功能位
                                                 buf[7] = num_mc%1000/100;//收到
                                           buf[8] = num_mc%100/10;//收到
                                           buf[9] = num_mc%10;//收到
                                                 buf[10] = 0xBB;
                                                 len = 11;
                                                 Uart2Write(buf, len);  //发送
                                 }
                         }
                         for(bz=lenx;bz>0;bz--){buf2Rxd[bz] = 0;}         //把串口接收的数据缓存清零

                 }

}
/*******************************************************************************
* 函 数 名       : task_create
* 函数功能                          : 任务1
* 作用           : 串口监控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ask_UartRxMonitor (void) _task_ 1
{

        while(1)
        {
                os_wait2(K_IVL,1);
    UartRxMonitor(1);
                os_send_signal(2);
        }
}
/*******************************************************************************
* 函 数 名       : task_create
* 函数功能                          : 任务2
* 作用           : 串口1接收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ask_uart (void) _task_ 2
{
        unsigned char sig=0;
        unsigned int time=0;
        while(1)
        {
                sig=os_wait1(K_SIG);
                if(sig==SIG_EVENT)
                {
                        UartDriver();
                        Uart2Driver();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