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压检测阈值报警

楼主:
各位大佬,想请教一个问题,将程序下到板子里后为什么蜂鸣器会一直报警并且数码管不亮

将ad转换的电压值与输入的电压阈值进行比较

将ad转换的电压值与输入的电压阈值进行比较

ad转换获取电压

ad转换获取电压

通过矩阵案件输入电压阈值并显示在数码管上

通过矩阵案件输入电压阈值并显示在数码管上

网友A(2023-07-07):
代码不全

网友B:
checkalarm里面a、b、c来历不明,而且应该跟ADValue进行比较,你跟显示的每一位的值比较是几个意思?

网友C:
哥,那个a,b,c是我从advalue取出来后计算得到电压的个位以及小数点后面的两位,我在头文件里声明了所以直接拿来用了,至于那个比较那里我是把要显示的数放在那个数组里了,是不能直接用这个数组进行比较吗?

网友D:
硬件电路图建议发上来看看比较直观一点!

网友E:
检查蜂鸣器是有源型还是无源型。 有源蜂鸣器只需施加直流电压即可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