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怎么快速制出第一块自己的板子呢?

楼主(2023-07-07):
最近在学PCB制板,我之前一直在学软件编程,只能看懂原理图,PCB的线路不太能看明白。
现在想自己制板编程做一套成品出来,我学了一下PCB,会连线了,但是具体一个板子必须有什么东西,或者是板子芯片周围必须带有排阻什么的这种规则不太理解。大家有没有比较容易读懂的这种案例+原理的教程推荐呀?最好是短一些的,能在几天内看完的。
我不用设计那种特别特别复杂的板子,能设计出搞设计的那种板子就行了。
还有,我看有有很多DIY的人都用洞洞板,有没有洞洞板的使用教程呢?

网友A:
硬件工程师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速成不太现实哦。比较简单易上手的是AD软件(Altium Designer),买本系统的书学习一下,或者找一个系统的视频教程学一下。学画PCB不难,难的是要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画,也就是要明白电路原理,所以数电/模电也要学。你有软件编程基础,学起来应该很快上手,加油!

网友B:
不要用洞洞板,那是几十年前的产物,除了在几十分钟内就要板的的这种紧急情况下,洞洞板一点用都没有
学用AD画板吧
当然,也有其它画板软件,但AD在网上的资料最多,有什么问题也好解决,学会了之后,可以随意切换也其它的画板软件
画板这个事情,没有快速一说,至少是一个月以上才能入门

网友C:
嘉立创的EDA标准版很容易上手,画完还可以打样

网友D:
我有公司简单项目你要不要试试呢

网友E:
第一次听说楼主用洞洞板还要教程?有点老火,像我这种纯粹门外汉的司机学习某创打板

也就一星期就上手了,楼主还是不要做这行当了

网友F:
楼主不要灰心,用嘉立创的一套软件,先从简单的模仿开始,一个月之内就能上手了,硬件是最简单的。记住不要自己闭门造车,普通人也不要觉得抄不光彩,都是从抄开始的!没几个人是乔布斯!

网友G:
建议在b站上看看视频,学习AD软件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工程师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速成不太现实哦。比较简单易上手的是AD软件(Altium Designer),买本系 ...

对对,就是不明白电路为什么这样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洞洞板,那是几十年前的产物,除了在几十分钟内就要板的的这种紧急情况下,洞洞板一点用都没有
学用AD ...

有没有推荐的入门教程或者比较系统的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的EDA标准版很容易上手,画完还可以打样

我是先试了AD,但是AD有点太麻烦,现在在B站学哪个嘉立创的,但是我虽然能跟着画出来,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公司简单项目你要不要试试呢

好啊好啊,我也想接触几个一点点练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楼主用洞洞板还要教程?有点老火,像我这种纯粹门外汉的司机学习某创打板

也就一星期就上手了 ...

某创是好上手,但是我跟着别人画出来,对我来说也只是掌握了工具怎么使用,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器件要那么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要灰心,用嘉立创的一套软件,先从简单的模仿开始,一个月之内就能上手了,硬件是最简单的。记住不要 ...

好嘞,已经在学嘉立创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对,就是不明白电路为什么这样分布

与电磁干扰 元件走向有关

网友I:
要将PCB 布局设计转换为真实的电路板,可以低价订购原型 PCB 或使用面包板先验证设计。 当PCB 布局设计得到验证后,可以继续订购正式的 PCB。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嘞,已经在学嘉立创啦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告诉你,不要去学嘉立创
如果你只是想玩玩而已,那可以学
但如果你是想以后为工作着想,赶紧去学AD或者PADS吧

网友J:
楼主可以从网上买一块最小系统板,以STM32F103C8为例,他附送的资料中有原理图和PCB版图,用AD打开可以直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