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收发芯片和单片机的引脚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3-07-07):
收发的两个引脚这样连接,对吗。

网友A:
这样连接,可以通过SP3481转成485信号与外界通信。

网友B:
还缺一根控制DE/RE的引线。

网友C:
485是半双工 应该还得有一根控制是收还是发的线吧

网友D:
还要一根收发控制线接2、3脚,高发低收。我三个IO都对地并联5.1V稳压管,各串联510R电阻到48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