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中断优先级设置

楼主(2023-07-07):
   定时器IT0,IT1,不能同时使用,优先级怎么设置?

网友A:
在定时器0中断响应开始关定时器1中断响应,中断响应结束开定时器1中断响应。定时器1同样照搬。

网友B:
IT0,IT1是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与定时器不相干,怎么会不能同时使用?多数是中断函数里代码写多了!

网友C:
51单片机T0 的优先级默认是大于T1的...

网友D:
中断默认都是低优先级,不需要在中断里关闭另外的中断,总是会等你退出才能进入别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