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脉冲数跳变

楼主(2023-07-07):
为什么小车 用8V的电池供电电机驱动 编码器测出来脉冲数就是准的 用12V电池供电电机驱动 测出来轮子转一圈的脉冲数就是跳变的  编码器供电已经直接用了单片机的3.3V 依然是不行 用示波器看输出 低电平有很多毛刺    不太理解为什么换了电池 区别有这么大?

网友A:
电机干扰造成的吧,我为了去除干扰,电机接线端接瓷片电容,加了磁环,外壳接地,目前效果良好。

网友B:
电机功率加大后干扰变大了,改变接线,不要让电机电流流过编码器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功率加大后干扰变大了,改变接线,不要让电机电流流过编码器引线。

不行诶 编码器供电我直连单片机了然后电机接的是TB6612电机驱动  还是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干扰造成的吧,我为了去除干扰,电机接线端接瓷片电容,加了磁环,外壳接地,目前效果良好。

怎么接呢 我是直接接6p编码器接口 接的tb6612电机驱动 然后编码器供电的线剪掉 单独接单片机供电  我也试过给电机供电电源滤波 但是没什么用

网友C:
编码器两根输出,可以比较输出并做一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两根输出,可以比较输出并做一下校准。

校准怎么做 现在主要是输出会跳变 就是我关掉电机 都会偶尔有不知道哪里来的脉冲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诶 编码器供电我直连单片机了然后电机接的是TB6612电机驱动  还是有这种现象

把电路图画出来,不要简化,大电流通路要按实际的画,如果不会画图,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图画出来,不要简化,大电流通路要按实际的画,如果不会画图,拍照片。

就是下面这些 编码器 和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图画出来,不要简化,大电流通路要按实际的画,如果不会画图,拍照片。

编码器和电机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校准怎么做 现在主要是输出会跳变 就是我关掉电机 都会偶尔有不知道哪里来的脉冲输出

计数两个的输出做对比呢?难道两相都是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