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骑自行车LED胸牌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07-07):
想自行车后面装一个LED胸牌做的显示屏,这样夜晚骑车安全点。自己不会写。因为胸牌内置程序不能改,只能用单片机控制自动切换字体了。
这程序要求如下:

  开关打开,LED屏和单片机同时上电,LED屏初始化后,自动显示“小心尾随”。

下面为单片机需要的程序:

单片机上电后,输入高电平,输出高电平。//LED屏显示“小心尾随”字不变。

(1)当刹车时:输入低电平,单片机输出低电平350毫秒。//(此时等于手动按了下胸牌的切换键,LED屏显示“刹车.....)

(2)当一直刹车时:输入一直是低电平,单片机在步骤(1)输出低电平350毫秒后保持输出高电平。//(此时LED屏会一直显示“刹车....”)

(3)当松开刹车时:输入高电平,单片机输出低电平350毫秒后恢复输出高电平,然后再次输出低电平350毫秒。//(此时LED屏跳过内置的滚动播放内容后显示“小心尾随”)

(4)再次刹车时和松开刹车时,程序又从以上(1)至(3)循环。
————————————————————————————————————————————————————————————————

是的,硬件我自己会搞,但不会编程,想编来骑自行车。买了个STC15W204S单片机,特别是那个延时不会弄。帮我看下下面自己糊弄的这个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 P3^4;
sbit led  = P3^5;

初始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电平
/******************主程序**********************/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0)                      //刹车
                 {
                    led=0;                       //输出低电平,PNP三极管开启,LED显示“刹车”
                    delay(350);
                  }
                    if(key=1);                     //松开手挚
                 {
                    led=0;                        //输出低电平,PNP三极管开启,LED显示“勿靠近”
                    delay(350);
                  }

                 if(key=0)                       //再次刹车
                 {
                    led=0;
                    delay(350);
                    led=0;                      //连续两次输出低电平,连续两次开关PNP三极管,LED跳过闪烁程序后再次显示“刹车”
                    delay(350);
                  }
         }
}

void delay_1ms(uint 350)
{
        uint i,j;
        for(i=0;i<350;i++)
           for(j=0;j<120;j++);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 P3^4;
sbit led  = P3^5;
void Delay1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i = 117;
    j = 184;
    do
    {
        while (--j);
    }
    while (--i);
}

//初始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电平
/******************主程序**********************/
void main()
{
    bit key_old = 1;
        uchar Output_cnt = 0;
        uchar cnt_35 = 0;
    while(1)
    {
                if(Output_cnt == 0)//没有脉冲输出
                {
                        if(key != key_old)//手刹信号变化
                        {
                                if(!key)//手刹按下
                                {
                                        Output_cnt = 1;//输出1次脉冲
                                }else{//手刹放开
                                        Output_cnt = 2;//输出2次脉冲
                                }
                        }
                }else{//有脉冲输出
                        if(cnt_35==0)led = 0;//输出低电平
                        if(++cnt_35>=35)//计时350ms
                        {
                                led = 1;//输出高电平
                                Output_cnt--;//脉冲次数减一
                                cnt_35=0;//计时清零
                        }
                }
                key_old = key;//更新手刹信号
                Delay10ms();//控制10ms一次循环
    }
}

楼主:
非常感谢,我很多看不懂,怎么完全跟我学的不一样,看来是高手。我们慢慢研究下再试下。再次感谢你,可以帮我实现这个功能,而且还可学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把电路搞好,烧录了程序,按下能变化,但是还是没跳过第三种轮流播放。你给的这个程序不对。你这个是输入低电平(刹车),然后输出低电平,然后放开刹车后没变化,又刹车(再次输入低电平)才再输出低电平,LED屏才变。
我要的效果是:放开刹车(输入低电平),输出低电平,LED屏变化一次。
电路图和实物如图。另外,我开始给单片机供电5伏,差点烧了,幸亏这个单片机有自动保护。手不小心摸到芯片烫得起泡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230653-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把电路搞好,烧录了程序,按下能变化,但是还是没跳过第三种轮流播放。你给的这个程序不对。你这个是输 ...

由于你要求的脉冲信号低电平要350ms
但没说两个低电平之间的高电平是多少
所以我假设是10ms

可能是高电平时间不够长
改为以下代码:
if(cnt_35==10)led = 0;//输出低电平
if(++cnt_35>=45)//计时35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你要求的脉冲信号低电平要350ms
但没说两个低电平之间的高电平是多少
所以我假设是10ms

总之十分感谢。请问,最后这句: Delay10ms();//控制10ms一次循环
时间要不要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你要求的脉冲信号低电平要350ms
但没说两个低电平之间的高电平是多少
所以我假设是10ms

刚有空再重新改了程序,还是跳不过第三种方式。这个LED胸牌是先显示“小心尾随”,然后显示“刹车”,然后再放开手刹自动显示第三种方式:显示“MI-8”后显示“小心尾随”然后显示“刹车”,然后一直重复“小心尾随”和“刹车”。就是想跳过第三种默认的方式。如果手动快速按是可以跳过的,时间也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你要求的脉冲信号低电平要350ms
但没说两个低电平之间的高电平是多少
所以我假设是10ms

程序是否有问题。我要的是刹车显示“刹车”,松开刹车时显示“小心尾随”,即输入端低电平时显示,高电平又显示。但是这个程序是每次都是要低电平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