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W4K56S4单片机收发端口问题请教

楼主:
最近用到STC15W4K56S4单片机时遇到一个问题,在P3.0(RXD)脚、P3.1(TXD)脚分别外接一个LED做指示灯,发现程序是将P3.0(RXD)脚置0,P3.1(TXD)脚置1,结果输出是P3.0(RXD)脚为0,P3.1(TXD)脚也为0,修改程序将P3.0(RXD)脚置1、P3.1(TXD)脚置0,输出结果是P3.0(RXD)脚为1,P3.1(TXD)脚也为1。不知道咋回事,请遇到过这种问题的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23-07-08):
STC15W4K56S4的P3.0、P3.1默认准双向模式,如没有用做串口,其就是普通IO口,分别外接一个LED做指示灯以低电平点亮方式不会改变P3.0、P3.1电平状态。多数情况是程序有错。IO口损坏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谢谢回复,问题找到了,有一只LED正负极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