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转化为脉冲发送给引脚

楼主:
请问转速转化为脉冲的写法要咋写,当转化为脉冲,我用示波器就可以看到波形,比如当我设定3000转时,我发500个脉冲给单片机引脚,然后示波器就可以测到发出来的波形。

网友A(2023-07-08):
脉冲发给单片机,用示波器测脉冲,这神奇的操作实在无法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脉冲发给单片机,用示波器测脉冲,这神奇的操作实在无法理解。

两个单片机通讯,要设定电机的转速,但我不知道途中脉冲发的对不对,所以才有示波器测脉冲这一行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脉冲发给单片机,用示波器测脉冲,这神奇的操作实在无法理解。

要设定电机的转速,所以用了两个单片机通讯,如果我要检测途中发给电机的脉冲数对不对,那我就需要用到示波器来检测波形,理解了吗?

网友C:
兄弟,你一连问了几个这个转速的问题,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问题呀
你还不如把原理图和你要做什么上传上来
不要想当然的去解决一个你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一连问了几个这个转速的问题,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问题呀
你还不如把原理图和你要做什么上传上来
不 ...

hi,原理图我上传上去了,现在是这样的,这边做一个4位数码管显示板,可以设定任意转速,设定转速后,电机要根据我设定的转速来运行。然后他那边的通讯是这样的,我这边只需要将设定的转速通过脉冲发送给他,他那边用硬件做处理转化成模拟电压信号,然后就会转到相应的转速,所以我这边只需要写发送脉冲的程序,其它都不用管,不过我自己写的有点问题,就是转速越大,脉冲数就越少,现在还没找到原因,照理说,转速越高,脉冲数是要越大的,并且转速越高,每个周期应该会越来越快吧,现在有个大概得框架我看看也行,后面我自己改改,这边我的P13引脚作为一个通讯口,这个就是脉冲发送的引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