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实现PWM输出经L298驱动芯片后驱动电机

楼主(2023-07-08):
使用proteus进行仿真:运用单片机(AT89C52、STM32、MSP430等)控制实现PWM输出经驱动芯片后驱动电机,(驱动自选)
需实现以下功能:
1、pwm频率为1KHz,初始占空比50%
2、PWM输出占空比可调
3、可控制两个电机同时正转、反转、一正一反;
(可实物,提供所需器材)

#include<reg52.h>  // 引入STC89C52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定义无符号字符型变量

uchar time, count = 50, flag1 = 1, flag2 = 1;  // 定义变量

uchar seg[] = {0x30, 0x31, 0x32, 0x33, 0x34, 0x35, 0x36, 0x37, 0x38, 0x39};  // 数码管显示字符

sbit PWM1 = P3^0;  // PWM 输出引脚 1
sbit PWM2 = P3^1;  // PWM 输出引脚 2
sbit PWM3 = P3^2;  // PWM 输出引脚 3
sbit PWM4 = P3^3;  // PWM 输出引脚 4

sbit key_add = P2^3;  // 增加按键
sbit key_dec = P2^4;  // 减少按键
sbit key_turn1 = P2^5;  // 旋转按键 1
sbit key_turn2 = P2^6;  // 旋转按键 2

sbit RS = P3^5;  // LCD 控制引脚 RS
sbit RW = P3^6;  // LCD 控制引脚 RW
sbit E = P3^7;  // LCD 控制引脚 E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xms(uint z);
// 旋转按键1的处理函数
void Motor_turn1();
// 旋转按键2的处理函数
void Motor_turn2();
// 增加按键的处理函数
void Motor_add();
// 减少按键的处理函数
void Motor_dec();
// 定时器0的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_init();
// 定时器1的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1_init();
// 向LCD发送命令
void w_com(uchar j);
// 向LCD发送数据
void w_dat(uchar j);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

void main()
{
    uint mm, nn;
    lcd_init();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while (1)
    {
        Motor_turn1();
        Motor_turn2();
        Motor_add();
        Motor_dec();

        w_com(0x80);
        w_dat('d');
        w_dat('u');
        w_dat('t');
        w_dat('y');
        w_dat(' ');
        w_dat('r');
        w_dat('a');
        w_dat('t');
        w_dat('i');
        w_dat('o');
        w_dat(':');
        w_com(0xc7);

        mm = seg[count/10];
        nn = seg[count%10];
        w_dat(mm);
        w_dat(nn);
        w_dat('%');
    }
}

// 延时函数,延时z毫秒
void delayxms(uint z)
{
    uint x, y;
    for (y = z; y > 0; y--)
        for (x = 110; x > 0; x--);
}

// 处理旋转按键1
void Motor_turn1()
{
    if (key_turn1 == 0)
    {
        delayxms(2);
        if (key_turn1 == 0)
        {
            flag1 = ~flag1;
        }
        while (!key_turn1);
    }
}

// 处理旋转按键2
void Motor_turn2()
{
    if (key_turn2 == 0)
    {
        delayxms(2);
        if (key_turn2 == 0)
        {
            flag2 = ~flag2;
        }
        while (!key_turn2);
    }
}

// 处理增加按键
void Motor_add()
{
    if (key_add == 0)
    {
        delayxms(2);
        if (key_add == 0)
        {
            count += 5;
            if (count >= 100)
            {
                count = 0;
            }
        }
        while (!key_add);
    }
}

// 处理减少按键
void Motor_dec()
{
    if (key_dec == 0)
    {
        delayxms(2);
        if (key_dec == 0)
        {
            count -= 5;
            if (count >= 100)
            {
                count = 0;
            }
        }
        while (!key_dec);
    }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10) / 256;
    TL0 = (65536 - 10) % 256;
    TR0 = 1;
    ET0 = 1;
    EA = 1;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TR0 = 0;
    TH0 = (65536 - 10) / 256;
    TL0 = (65536 - 10) % 256;
    TR0 = 1;

    if (flag1 == 1)
    {
        PWM1 = 0;
        time++;
        if (time < count)
            PWM2 = 1;
        else
            PWM2 = 0;

        if (time >= 100)
            time = 0;
    }
    else
    {
        PWM2 = 0;
        time++;
        if (time < count)
            PWM1 = 1;
        else
            PWM1 = 0;

        if (time >= 100)
            time = 0;
    }
}

//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r1_init()
{
    TMOD = 0x10;
    TH1 = (65536 - 10) / 256;
    TL1 = (65536 - 10) % 256;
    TR1 = 1;
    ET1 = 1;
    EA = 1;
}

// 定时器1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1_int() interrupt 3
{
    TR1 = 0;
    TH1 = (65536 - 10) / 256;
    TL1 = (65536 - 10) % 256;
    TR1 = 1;

    if (flag2 == 1)
    {
        PWM3 = 0;
        time++;
        if (time < count)
            PWM4 = 1;
        else
            PWM4 = 0;

        if (time >= 100)
            time = 0;
    }
    else
    {
        PWM4 = 0;
        time++;
        if (time < count)
            PWM3 = 1;
        else
            PWM3 = 0;

        if (time >= 100)
            time = 0;
    }
}

// 向LCD发送命令
void w_com(uchar j) {
    RS = 0;
    RW = 0;
    E = 1;
    P1 = j;
    E = 0;
    delayxms(3);
}

// 向LCD发送数据
void w_dat(uchar j) {
    RS = 1;
    RW = 0;
    E = 1;
    P1 = j;
    E = 0;
    delayxms(2);
}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 {
    delayxms(10);
    w_com(0x38);
    delayxms(10);
    w_com(0x0c);
    delayxms(10);
    w_com(0x06);
    delayxms(10);
    w_com(0x01);
    delayxms(10);
    w_com(0x38);
    delayxms(10);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楼主:
因为51单片机性能不好,所以在液晶屏上显示就是很不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