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实现ADC TLC549一路模拟电压采集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3-07-08):
使用proteus进行仿真:运用单片机(AT89C52、STM32、MSP430等)控制实现一路模拟电压采集(ADC)
需实现以下功能:
1、电压测量范围0~5V
2、设置电压上限4.5V,超过上限电压红色LED灯警示、蜂鸣器警示1S;
3、设置电压下限0.5V,低于下限电压黄色LED灯警示、蜂鸣器警示1S;
4、显示实时测量电压值、上下限电压值,将采集到的电压数据显示在LCD1602液晶屏的第一行中间位置,上下限电压值显示在LCD1602液晶屏的第二行位置;
5、将学号后两位显示在液晶屏的右下角;
6、AD芯片选型:ADC0804,TLC549等。
在附件里还有一个可以自己计算可调的上下限电压的python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engmingqi = P1^0;    // 蜂鸣器引脚定义
sbit LED_red = P1^6;       // 红色LED报警引脚定义
sbit LED_yellow = P1^7;    // 黄色LED报警引脚定义
sbit RS = P2^0;            // LCD控制引脚定义
sbit RW = P2^1;            // LCD控制引脚定义
sbit E = P2^2;             // LCD控制引脚定义
sbit TLC549_CLK = P2^3;    // TLC549时钟引脚定义
sbit TLC549_CS = P2^4;     // TLC549片选引脚定义
sbit TLC549_DO = P2^5;     // TLC549数据引脚定义

uchar volt_h =  0xBF, volt_l = 0x68;   // 设置电压上下限 4.5V 0.5V
unsigned char s1[] = "21";             // 显示学号字符串
unsigned char s2[] = "2.05V 3.75V";      // 显示电压上下限字符串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 (ms--)
        for (i = 0; i < 123; i++);   // 延时函数,以毫秒为单位
}

void delayus(uchar us)
{
    while (us--);                    // 延时函数,以微秒为单位
}

void w_com(uchar com)
{
    RS = 0;            // RS=0表示选择指令寄存器
    RW = 0;            // RW=0表示写,RW=1表示读
    E = 1;             // 使能端
    P0 = com;          // 指令代码从P0口送出
    E = 0;             // 下降沿执行
    delayms(1);
}

void w_dat(uchar dat)
{
    RS = 1;            // RS=1表示选择数据寄存器
    RW = 0;
    E = 1;
    P0 = dat;          // 数据从P0口送出
    E = 0;             // 下降沿执行
    delayms(1);
}

void lcd_ini(void)
{
    delayms(10);
    w_com(0x38);       // 功能设置:8位口2行
    delayms(10);
    w_com(0x0C);       // 显示设置:开显示,关光标,无闪烁
    delayms(10);
    w_com(0x06);       // 输入模式:右移一格,地址加1
    delayms(10);
    w_com(0x01);       // 清显示
    delayms(10);
    w_com(0x38);       // 功能设置:8位口2行
    delayms(10);
}

uchar TLC549_ADC(void)
{
    uchar i, temp;
    TLC549_CLK = 0;
    TLC549_CS = 0;
    for (i = 0; i < 8; i++)
    {
        temp <<= 1;
        temp |= TLC549_DO;
        TLC549_CLK = 1;
        TLC549_CLK = 0;
    }
    TLC549_CS = 1;
    delayus(20);
    return temp;
}

void main(void)
{
    uint temp, d, i = 0, j = 0;
    uchar digit1, digit2, digit3; // 个位数和小数点后两位数的变量
    lcd_ini();
    w_com(0xC1);    // 第二行显示电压上下限
    while (s2[j] != '\0')
    {
        w_dat(s2[j]);
        j++;
    }
    w_com(0xCE);    // 第二行第14列显示学号
    while (s1[i] != '\0')
    {
        w_dat(s1[i]);
        i++;
    }
    while (1)
    {
        temp = TLC549_ADC();
        d = temp * 1.96;  // 基准电压5V转换为电压值

        digit1 = d %1000 / 100;     // 计算个位数
        digit2 = d %100 / 10;       // 计算小数点后第一位
        digit3 = d %10;             // 计算小数点后第二位

        w_com(0x84);
        w_dat(digit1 + 0x30);      // 显示电压值个位
        w_dat('.');                 // 显示小数点
        w_dat(digit2 + 0x30); // 显示电压值小数点后第一位
        w_dat(digit3 + 0x30);       // 显示电压值小数点后第二位
        w_dat('V');

           if(temp<=volt_l&&temp>=0x00)        //低于下限电压,黄色LED亮蜂鸣器响
                        {
                                 LED_red=1;
                                 LED_yellow =0;         //黄色灯示警
                                 fengmingqi=0;                        //蜂鸣器示警
                                 delayms(1000);
                                 fengmingqi=1;
                                 delayms(1000);
                        }
                        else if(temp<volt_h&&temp>volt_l)     //正常电压
                        {
                                 LED_red =1;
                                 LED_yellow =1;
                                 fengmingqi=1;
                                 delayms(1000);
                        }
                        else                //高于上限电压,红色LED亮蜂鸣器报警
                        {
                                 LED_red =0;         //红色灯示警
                                 LED_yellow=1;
                                 fengmingqi=0;                 //蜂鸣器示警
                                 delayms(1000);
                                 fengmingqi=1;
                                 delayms(1000);
                        }

    }
}

python代码:
V_min = 0.0  # 最小电压值
V_max = 5.0  # 最大电压值
hex_min = 0x00  # 最小十六进制值
hex_max = 0xFF  # 最大十六进制值

# 输入电压范围
V_range_min = float(input("请输入电压范围的最小值(范围在{}之间):".format(V_min)))
V_range_max = float(input("请输入电压范围的最大值(范围在{}之间):".format(V_max)))

# 计算电压范围对应的相对位置
relative_position_min = (V_range_min - V_min) / (V_max - V_min)
relative_position_max = (V_range_max - V_min) / (V_max - V_min)

# 计算十六进制范围
hex_range_min = int(relative_position_min * (hex_max - hex_min) + hex_min)
hex_range_max = int(relative_position_max * (hex_max - hex_min) + hex_min)

# 分解十六进制范围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为高位和低位
volt_h_min = (hex_range_min >> 8) & 0xFF  # 最小值的高位
volt_l_min = hex_range_min & 0xFF  # 最小值的低位
volt_h_max = (hex_range_max >> 8) & 0xFF  # 最大值的高位
volt_l_max = hex_range_max & 0xFF  # 最大值的低位

# 输出结果
print("最小电压值的十六进制表示:volt_h = 0x{:02X}, volt_l = 0x{:02X}".format(volt_h_min, volt_l_min))
print("最大电压值的十六进制表示:volt_h = 0x{:02X}, volt_l = 0x{:02X}".format(volt_h_max, volt_l_max))

#最后你只要把输出的结果选择volt_l的值就可以写入就可以了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