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手示波器硬件问题求助

楼主(2023-07-08):
新到手示波器有两个问题比较疑惑,官方客服也不在线,希望有同款机器的朋友可以解答.

1:示波器内部芯片温度80多度正常吗?隐约记得以前那台可能40多度,希望有同款机器的可以对照一下.
2:示波器杂波比较严重,怎么看都感觉怪怪的而且内部电源有滋滋声音
这是机器自测给出的温度

探头正常连接示波器前面板信号源(这个不明显,但是放大隐约可以看到异常)

这个是垂直挡位调小看到的

这个是探头全部接地的波形

最后吐槽一下这个的品控,第一次发货的那台探头电容都调好了,垂直挡位一变方波都不方了.各种软件卡死.有没有同样苦恼的请举个手

网友A:
会不会因为里面都是高速电路,所以发热量大,温度高。

网友B:
作为日常用仪器芯片一直发热80摄氏度多那后续再老化一阵不是动不动超100摄氏度,那换我设计我是绝对不同意的.
数字示波器杂波可以接受,在高灵敏度档位测试需要地线接近测试点,类似高频档位需要开20Mhz滤波.

网友C:
可以选择拆开看一看检查一遍有可能哪里断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日常用仪器芯片一直发热80摄氏度多那后续再老化一阵不是动不动超100摄氏度,那换我设计我是绝对不同意的 ...

补一张图

这个就是直接连接面板信号源测的,按道理就算是最低端的示波器方波都不会测成这样吧
我这个是不是买到故障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择拆开看一看检查一遍有可能哪里断触了

我觉得还是别拆了,我这个刚买不久,等官方客服上班了聊一聊看看可不可以换一台

网友D:
SPU是采样单元吧?4Gsps这么高速发热大很正常。

网友E:
这个要联系示波器制造商,这里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退货吧,不一定是仪器故障到可能是机器就这个特性.我没有用过浦源示波器现在是鼎阳和迈科讯以及泰克几个品牌中档型号,整体体验还是很好的.楼主的表笔不是适配的加上没有调节好看上去1K信号波形好low的感觉.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帮助.
我尝试换货经但是也没有解决,我已经退货了.
/*******************************************************************/

以下属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缺点:

1:尤其是通道1探头10x下500mv到1V切换的时候机器本身寄生电容会变化导致测试方波不方,这个概率比较高我换货两台都一样.
2:正常运行内部芯片温度比较高,内部会发出滋滋电流声,估计不能像老安捷伦那样一台机器传宗接代
3:安卓系统,主控是rk3399明显感觉性能不够

不过也不是没有优点:
1:4204只需要1w8rmb左右,4G采样率分辨率也比较高,同价位没有能打的.你给他破解了直接就可以当4804使用而且eevblog已经有教程了
2:售后非常棒,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官网和他们客服聊,然后去你的购买渠道换修退都非常方便.这点必须给满分.

网友F:
如果是刚开机不久就有80多度,肯定不正常,或者设计不行,就久一点很容易坏的。

网友A:
高速电路能温度高也正常,过去显像管电视,行管温度非常高,烫手,十几年都没事。
这个示波器反应就是慢,也有楼主照片上的很多毛刺,测一般单片机电路还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