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彩色电子钟制作

楼主(2023-07-08):
        在某一个宝网看到一款彩色电子钟,1吋的尺寸,显示非常好看,但是它的CRT是ds1302,时钟走得非常不准,后来加装了一个RX8025T(ds3231目前价格有点高)的32KHz信号代替32kHz的晶振,精度上去了,时钟也准了,新的问题是,在不设置时间时,只要有按键操作,就会中断ds1302芯片,让ds1302秒清零,从而影响电子钟走时精度,
       所以决定重新布板编程,在好友的帮助下,终于成功了加了农历显示

农历显示

农历显示

时间显示

时间显示

焊好的样机

焊好的样机

PCB

PCB

漂亮的显示屏

漂亮的显示屏

网友A:
DS1302的时间不准可以调节晶振上面并联的电容,我的经验是15p(芯片厂家不同,电容值也不一样),基本可以达到2天误差1秒。

网友B:
这种显示屏是哪里购买的,什么名称?

楼主:
好像是厂家定制,不零售,我也想买

网友A:
到某一个宝上搜LED数码管,看看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某一个宝上搜LED数码管,看看有没有

这种稀少物品,没有合适的关键词,找得头晕脑胀也找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稀少物品,没有合适的关键词,找得头晕脑胀也找不到

用扫图搜商品试试

网友D:
这种多色数码管还没用过,有点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扫图搜商品试试

扫的是外形,最后出来的也是普通的数码管

网友B:
在家里插电使用,如果使用环境基本上不断电不断网,可以考虑使用ESP模块,不需要时钟芯片和2032电池,还可以手机上定闹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S1302的时间不准可以调节晶振上面并联的电容,我的经验是15p(芯片厂家不同,电容值也不一样),基本可以 ...

天生漂移大,不是靠调节瓷片能解决的

楼主:
年轻人不用电子钟,又有多少人会用WIFI调整电子钟

楼主:
这种屏分彩色和单色
                         单色是用tm1650,彩
                         色是用两片sm16206+
                         一片sm5166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屏分彩色和单色
                         单色是用tm1650,彩
                         色是用两片 ...

主要是遮光外壳不好搞,笔段的显示就简单了,甚至于WS2812串联,只要一个I/O口,ESP-01就足够使用了,WIFI也不是说需要去调时间,只要输入WIFI的账号密码,剩下的就是全自动的

网友E(2023-08-28):
时钟不带秒,累死小小鸟

网友F:
这种一屏多色的数码管真的有点意思,但从来都没有见过,某一个宝中也搜索不到,

网友G:
不是定型产品,和镜面蓝牙音箱类似

网友F:
原来是这样,那个外壳是从某一个宝上买的吗?

网友F:
这个贵不贵 ?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在家里插电使用,如果使用环境基本上不断电不断网,可以考虑使用ESP模块,不需要时钟芯片和2032电池,还可 ...

esp模块用arduino板子和代码吗?

网友I:
用三色灯做的LED吧?

网友J(2023-09-27):
引用 网友E:
天生漂移大,不是靠调节瓷片能解决的

能解决,有些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