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C3083触发晶闸管问题

楼主:
问题:MOC3083是否可以控制晶闸管在直流环境下的可靠开通?

电路如图所示,控制晶闸管在整流桥后的软启动

网友A(2023-07-09):
不可以,可控硅在直流下面只能通,不能断。

网友B:
要把阳极电压去掉,才可以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可控硅在直流下面只能通,不能断。

只需要能正常可靠开通就行,不用考虑关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能正常可靠开通就行,不用考虑关断

不关断当然可以用,但是你的题目是“通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关断当然可以用,但是你的题目是“通断”?

现在问题在于晶闸管两端的电压差可能过小,不能保证晶闸管可靠开通?

网友D:
MOC3083应该是过零导通型光耦,用于直流时检测不到过零点,应该换随机导通型,如MOC3052

网友E:
这样接也许可以过零关断

网友F:
这样设计,开机瞬间不怕可控硅控制极过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样接也许可以过零关断

正经做法应该是接在交流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样设计,开机瞬间不怕可控硅控制极过流吗?

何出此言?

网友G:
有成熟产品用的是继电器,经久耐用,可靠性高,随便找个变频空调图纸抄一个,不会比你这个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MOC3083应该是过零导通型光耦,用于直流时检测不到过零点,应该换随机导通型,如MOC3052

这里一看就是用来降低冲击电流的,可控硅只需要延时导通就行了,不需要其它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里一看就是用来降低冲击电流的,可控硅只需要延时导通就行了,不需要其它功能。

过零导通型!检测不到过零怎么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