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报的语法错误,不明白怎么改error C25: syntax error near 'float'

楼主(2023-07-09):
error C25: syntax error near 'float'

求大佬们看看

网友A:
错误附近的代码都被你给注释掉了,谁知道哪些代码应该被注释,哪些是使用的?

网友B:
语法错误,仔细查找。

网友C:
改了这个。

  PWMA_CCR1H = 100;
  PWMA_CCR1L = 200;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3H = 100;
  PWMA_CCR3L = 200;         //设置占空比时间

我的没有报错误啊。

Rebuild target 'LQ_Lib'
compiling LQ_GPIO_LED.c...
compiling LQ_GPIO_KEY.c...
compiling LQ_OLED096.c...
compiling LQ_IIC_Gyro.c...
compiling LQ_I2C_9AX.c...
compiling ANO_DT.c...
compiling LQ_UART.c...
compiling LQ_Encoder.c...
compiling LQ_TIMER.c...
compiling LQ_MotorServo.c...
compiling LQ_ADC.c...
compiling LQ_GPIO_EXIT.c...
compiling LQ_SPI_soft.c...
compiling LQ_SOFTI2C.c...
compiling LQ_GPIO.c...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balance_algorthm.c...
compiling attitude_algorithm.c...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8.1 edata+hdata=595 xdata=0 const=4448 code=4704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bjects\LQ_STC32lib"...
".\Objects\LQ_STC32lib"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