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isp程序下载

楼主:
    寻求帮助,就是怎么通过一个单片机给另外一个单片机isp下载程序,看了stc8h的数据手册的使用第三方mcu给单片机isp下载程序,参考程序很多不是很理解,传的一些数据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搜了搜就是下载程序一般我们用的是hex文件,是否需要解析成bin文件来传输。

网友A(2023-07-10):
这个在stc官网有详细的描述,其实就是通过密钥核对之后进行程序的烧写,建议直接看要烧写的单片机手册中的IAP原理及样例章节

网友B:
理论上,单片机内部都是采用bin格式的,hex传输数据并没有问题,但是最终存到flash的时候还是要做解析。穿hex的好处是能解析数据的完整度,不需要格外的校验,只需对hex数据本身做校验即可。无论是用stc的单片机还是第三方单片机,所有过程基本一致的,剩下的就是具体通讯(数据传输)过程的差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单片机内部都是采用bin格式的,hex传输数据并没有问题,但是最终存到flash的时候还是要做解析。穿h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www.51hei.com/bbs/dpj-158861-1.html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stc官网有详细的描述,其实就是通过密钥核对之后进行程序的烧写,建议直接看要烧写的单片机手册中的I ...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