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交互式布线使用问题 如何保持一个统一的线宽?

楼主(2023-07-10):
Altium Designer交互式布线按照已画的线宽自动改变线宽,总是要TAB修改线宽,如何保持一个统一的线宽

网友A:
要善用规则约束~

网友B:
在规则里面设置首选线宽,就可以更改布线线径

网友C:
Preferred Width 就是布线时的默认值

网友D:
可以在design-rule中,设计布线的规则,从而保持一个统一的线宽(例如让最小及最大线宽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eferred Width 就是布线时的默认值

设置了,还是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置了,还是一样

按照我的方式,最小及最大设置成一样呢。此外是可以针对网络进行设置线宽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这个选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