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倒车雷达一般采用什么协议?

楼主(2023-07-10):
工作需要读倒车雷达输出的数据,超声波模块接到主机上,主机引出四根线接到LED屏上,四根线分别是GND  +5V +12V DA,现不接12V线也可以正常工作,故想知道这个DA到底是传输的什么类型的数据或什么协议。论坛里大神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如果是原车原配,查说明书。其他的理论上什么协议都可以,只要是能正确传递数据。

网友B:
汽车上一般是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 协议,从你接口描述来看,符合这个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