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复制问题 为什么不能复制元件里的通孔焊盘

楼主(2023-07-10):
为什么不能复制元件里的通孔焊盘,比如10P的插件,不能单独复制其中的一个焊盘

网友A:
不能,除非把这个器件解散成自由元素。

网友B:
可以复制的。一般两种方法
1. 解锁元件后,单独选择其中一个焊盘进行复制
2. 复制整个元件,然后解锁元件,删去不要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复制的。一般两种方法
1. 解锁元件后,单独选择其中一个焊盘进行复制
2. 复制整个元件,然后解锁元件 ...

你的方法试了,不行。在元件库里可以复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试了,不行。在元件库里可以复制

我这是可以的。请注意要解锁元件,将元件变成单独的元素(在工具菜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