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BT6单片机与CAN通信,无法接收

楼主(2023-07-10):
用的cbt6调试can,可以帮我看一下驱动程序有什么问题吗?125MHZ的双机通信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can/bsp_can.h"

__IO uint32_t flag = 0;
CanTxMsg TxMessage;
CanRxMsg RxMessage;

static void can_delay(__IO 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CAN_Config();

  while(1)
        {
                        uint8_t m;

            LED1_ON;
                  LED3_ON;
                        CAN_SetMsg(&TxMessage);
m=CAN_Transmit(CANx, &TxMessage);
         if(CAN_TransmitStatus(CANx,m)==CAN_TxStatus_Ok)
         {
                        LED1_OFF;
         }
                        can_delay(10000);
                if(flag==1)
                {
                        LED1_TOGGLE;
                        flag=0;
                }
        }
}

#include "./can/bsp_can.h"

static void CAN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CAN_TX_GPIO_CLK|CAN_RX_GPIO_CLK, ENABLE);
//        //ÖØÓ³ÉäÒý½Å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 ENABLE);

         /* Configure CAN TX pin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AN_T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AN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RX  pin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AN_RX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AN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CAN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ÖжÏÉèÖÃ*/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_RX_IRQ;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º¯ÊýÃû£ºCAN_Mode_Config
* ÃèÊö  £ºCANµÄģʽ ÅäÖÃ
* ÊäÈë  £ºÎÞ
* Êä³ö  : ÎÞ
* µ÷Óà £ºÄÚ²¿µ÷ÓÃ
*/
static void CAN_Mode_Config(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 Enable CAN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CAN_CLK, ENABLE);

        /*CAN¼Ä´æÆ÷³õʼ»¯*/
        CAN_DeInit(CANx);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µ¥Ôª³õʼ»¯*/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10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18
        CAN_Init(CANx, &CAN_InitStructure);
}

在中断里接受

extern __IO uint32_t flag ;
extern CanRxMsg RxMessage;

void CAN_RX_IRQHandler(void)
{

        CAN_Receive(CANx, CAN_FIFO0, &RxMessage);

        if((RxMessage.ExtId==0x1314) && (RxMessage.IDE==CAN_ID_EXT)  )//&& (RxMessage.DLC==8)
        {
        flag = 1;
        }
        else
        {
        flag = 0;
        }
}

网友A:
请确认 两者设置条件一致,从描述上来看 125MHZ?这是不可能达到的通信速率,主频一般都不能超过7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 两者设置条件一致,从描述上来看 125MHZ?这是不可能达到的通信速率,主频一般都不能超过72Mhz

STM32的can的最大速率不是可以达到1MH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 两者设置条件一致,从描述上来看 125MHZ?这是不可能达到的通信速率,主频一般都不能超过72Mhz

程序里应该是125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