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单片机和51单片机区别大不大?

楼主(2023-07-10):
(无正文)

网友A:
两者区别还是有一些的。
首先两者的运算位数不一样,而且体系完全不一样
建议从8位入门,然后用32位做作品,从后续来看,32位的性价比更高

网友B:
1. 对于从零开始的初学者,没什么区别;大多32位都有完整库和各种例子,学习进度会比8位快;
2. 如果有一定的8位基础,想转到32位,如果不想深入,只想应用,那么仔细看芯片说明书,以及库函数说明,基本很快就能上手,唯一的问题是要抛弃的是什么函数都想自己写的想法。
3.如果你是硬件工程师,以上2点就可以忽略,8位怎么用,32位就怎么用。最大的区别在于有些32位机的某些IO是单向的,只有输入或者输出,但是8位机基本都是双向,可以作为出也可以作为入。最重要的还是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C:
区别很大
主要就是运算性能和价格上,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应用场景不同而已
其它的,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D:
零基础的最好51入门,基础打的好 后期走的更远;

网友D:
当然直接32上手也行,但有些时候难免还要重新学一些基础的东西;

网友E:
STM32和51系列单片机有很大不同。 STM32是基于ARM的架构,而51不是。

网友F:
没啥区别都是往里面写程序。

网友G:
所有单片机的大道理一样。功能都有差异。学会查看手册了解细节情况。

网友H:
如果想了解单片机原理,最好从51开始。

网友I:
用32基本调用函数,学51手动写函数

网友J:
51比32更加基础,底层逻辑更好懂,32更多是常用调用函数而不是位操作,32主要是GPIO,还有一些输入输出方式

网友K:
目前大家都用C写程序那来的区别,但是C语言不好的话建议玩51,32的外设复杂用到很多宏,回调什么的基础不牢难搞.堆和栈的用途建议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