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2单片机定时器1,运行不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7-10):
/*-----------------------------------------------
  名称:定时器1
  修改:无
  内容:通过定时让LED灯闪烁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LED=P1^0;    //定义LED端口
char n;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65535-10000/256;
TL1=65535-10000%6; //定时器0的,写入数值寄存器的低8位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程序
------------------------------------------------*/
main()
{
Init_Timer1();
while(1);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65535-10000/256;
TL1=65535-10000%6; //定时器0的,写入数值寄存器的低8位
   if(n>=20)
   {
             n=0;
      LED=~LED;       //LED闪烁
   }

}

网友A:
不是你定时器没有运行,是你的中断函数里的变量n没有自加操作呀,你的n就不可能大于20

网友A:
你中断函数里的变量n没有自加操作,就一直是0

网友B:
这不是定时器没有运行,而是中断服务函数写错了,应加上n++;

网友C:
TH1、TL1赋值错误

TH1=65535-10000/256;
TL1=65535-10000%6;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65535-10000)/256;
        TL1=(65535-10000)%256; //定时器0的,写入数值寄存器的低8位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65535-10000)/256;
        TL1=(65535-10000)%256; //定时器0的,写入数值寄存器的低8位
        if(n>=20)
        {
                n=0;
                LED=~LED;       //LED闪烁
   }
}

网友D:
1、TH1、TL1赋值错误,楼上正解;
2、对于TH1、TL1赋值方式有多种样式,具体可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中断函数里的变量n没有自加操作,就一直是0

++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E:
在中断里取反一个IO,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