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PCB板,为什么拼板后板子是绿色的,无法查看个层的走线了?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PCB

网友A(2023-07-10):
这应该是将相关层隐藏没有显示的缘故,在ad的pcb界面的下方可以右键选择显示,或者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中设置

网友B:
不满意的色,可以自己设计修改成自己满意的。
在参数修改部分运动手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满意的色,可以自己设计修改成自己满意的。
在参数修改部分运动手脚。

不是颜色的问题,这原本是4层板,但是拼板后变成两层了,而且没法看正面和背面的电路走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将相关层隐藏没有显示的缘故,在ad的pcb界面的下方可以右键选择显示,或者design--layer stack man ...

也不是,电路走线都显示不出来呀,叠层管理器中也没有显示走线的呀

网友D:
你这是3D模式吧,按数字键2(W键上面那个,不是小键盘上的)切换回2D模式就可以看各个图层了。

网友E:
你好,请问你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