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网络合并的问题

楼主(2023-07-10):
想把12V和VIN两个网络名合并为12V 网络表编辑把VIN所有焊盘都移到12V网络,但原来VIN的走线和过孔的网络还是VIN,怎么办

网友A:
2种方法、
1. 可以在原理图中都改成12V,然后统一更新到PCB,即可去掉多余的VIN网络
2. 在pcb中,选择相同的VIN网络,然后统一改成12V

网友B:
批量改网络,我习惯用99se的。先择再分别过孔、焊盘、走线批量改。

网友C:
按键盘END键刷新一下。

网友D:
改完网络后要取消布线后再重新布线

网友E:
方法3:在原理图中,将VIN与12V,用一根线连一下试试。

网友F:
pcb中选择网络名Vin,table键全部选中,更换名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中选择网络名Vin,table键全部选中,更换名称即可

不能更换成已经存在的网络名,

网友G:
你要学会全局修改!不然以后还会遇到相同的问题不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