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 底部PCB开阻焊散热问题

楼主(2023-07-10):
芯片底面PCB 加过孔散热 要不要再PCB打开阻焊开窗,喷锡会不会堵住散热过孔

网友A:
肯定是要开窗的,不然被阻焊盖住散不出热,不会堵住,你自己焊接的时候会堵住

网友B:
热传递3种方法:传导,对流,辐射。自己把握就好。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堵住?焊盘的散热就是靠金属热传导,难道还能指望小孔对流的空气?金属锡堵住了小孔,相当于加大了热传导的面积,不是更有利于正面的热量传导到背面吗?

网友D:
要考虑传导与对流哪种方式更佳。即加接触面,还是加对流孔径。
怕堵,孔开大一点。

网友E:
孔不能太大,否则锡膏可能流到另一面。过孔连接到另一层的铜皮,方便散热(间接增大散热面积)。没堵住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