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写程序时如何快速发现其中的错误?

楼主(2023-07-10):
在用keil软件写程序时,有时出现错误语法之类,在编译时提示,可是自己不能快速发现,如何快速发现其中的错误?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C51和MDK是不同的软件,一般往上面看就行了。

网友B:
要想快速发现其中的错误,只有多多练习实践。

网友C:
现在的版本有语法错误提示,低版本的没有。

网友D:
用VSCODE吧,比KEIL好用得不要不要的,只是设置麻烦了点

网友D:
用VSCODE,比KEIL好用得不要不要的,只是设置麻烦了点

网友E:
按照错误提示(含出错的程序行号),定位到对应的程序行,一般都可以快速找出错误并改正。还有可能是程序行之前的语句缺少反括号等失误造成的,这种就需要仔细核对了。

网友F:
1、弄清单片机原理。原理明白,会明白出错的道理之所在,在写的时候也能想到,编译器是否能“懂”你的意思。
2、多写程序,提升经验值。问题遇多了,规则也就掌握多了。
无捷径可寻。

网友G:
使用更好的编辑器,不要用KEIL的编辑器,弱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用VSCODE,比KEIL好用得不要不要的,只是设置麻烦了点

VSCODE没有单片机编译器,只是个代码编辑器,只能发现括号等标点符号类错误。

网友I:
好的编程习惯与编程能力是需要进行学习与总结的,当然投入是第一位

网友J:
多多练习就是捷径。

网友K:
每写几条语句或一小段语句就编译一次,及时且准确发现错误。不要写了一大段程序再来编译,出现一大堆错误还不容易准确找到原因。

网友L:
写了或复制了一大段代码,一编译错误警告一大堆,确实会让人懵。如果在提示的地方找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很正常,有时说错在那附近,其实还不知在哪里),我的招数是,把函数全部屏蔽掉,然后根据主函数调用的顺序,一段一段地开放,一边开放一边编译,你就会很容易发现错误在哪里

网友M:
编译后可以点击编译提示的错误,找到错误的代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