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7805与LM7912线性稳压电源电路

楼主:
为什么我自己做的电源,那个LM7805用了几次了都挺好的,但是LM7912输出-13V,吃完饭回来给7912换了更大的电解电容,焊接了LM317以及其他电容,一通电LM7805直接炸碎了,我把7805那一路断电,后面那个电容又炸了,然后7912输出-13点多,其他管子会因为7805和电容炸坏而烧掉吗?,就很离谱呀,求求各位大佬帮忙出谋划策

网友A(2023-07-11):
电容会炸,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过压,一个是反压。你没有贴上电路,我怀疑你地没接对,仔细检查一下正电压和负电压的地连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会炸,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过压,一个是反压。你没有贴上电路,我怀疑你地没接对,仔细检查一下正电压 ...

现在换了管子和电容没啥问题了,我估计是过压了,但是现在通电的一瞬间那个尖刺比较明显,输出5伏的会直接飙到6伏,然后才会稳定,这该咋解决呀

网友C:
电路图画出来,大家更好分析

网友D:
LM7805最大输入电压不能超过24V,输入端最好串接一个10-33欧姆的电阻作为缓冲

网友E:
LM7912输出-13V。肯定电路有问题,请把电路图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F:
不是离谱,是你做的少了,经验不足。
原因:
1、设计原理可能不合理,错概率不大,估计电路是抄的。
2、实物与原理图不符,自己不知道。
解决:
1、电源输入端暂时串接一个10-33欧姆的电阻作为缓冲(可用,白炽灯泡、电烙铁代替)。
目的: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防止短路发生时,爆你的7805。
2、空载,进行调试,理由:空载时理当耗电很少,电源处加串的电阻上不会有多少压降,不会妨碍电路的静态表现。
如果压降大了,估计有短路(元件错接)发生了,查之。
3、如果各要点的电压正常,原件无明显温升。再卸去所加的电阻,带载运行。

网友G:
连个电路图都没有,这问题问的太没有诚意了吧?

网友H:
我遇到过一个案例,7805 输出端的陶瓷电容导致 1.5 MHz 频率不稳定和振荡。
从表面上看,这表现为输出电压“不稳定”(高于或低于规定电压),并且输出端的电解电容器升温(电解液因过热而沸腾并爆炸)。
和你的情况非常相似。
也许您应该尝试其他制造商的 7805 (7912)?

(我为我的语言道歉 - 自动翻译不完美)

网友I:
应该是想放鞭炮

网友J:
应该是电路设计问题,电容爆炸是极性反了或者过压了

网友K:
你上传的电路是真心看不懂呀,哪到哪,哪是哪?你自己画的,你当然能看明白,别人不一定看得明白,或者是说要费好大劲才能看明白
原理图应该这样画

网友G:
看到图了,你的GND是无根之草,完全悬浮状态,SW1实际是个变压器,D2是全桥输出VCC和VEE,然后GND立不住棍儿。

网友L:
当整流桥有二极管击穿时,也会导致电容炸膛

网友M:
遇到这种情况, 先要查下炸的电解电容的极性有没反接, 电解电容炸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反极反了. LM7805炸馆也可能是因为极性反了, 或者短路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