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芯片CA-IS3062VW电路

楼主(2023-07-11):
请问有用过这款芯片的uu吗?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有问题吗?一直接收不到数据,软件也没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附上芯片手册和设计电路啦,VCC=3.3V

DS - 川土微 隔离接口 CAN 5kV 集成隔离电源 CA-IS3062.pdf

芯片手册

网友A:
原理图可以,但实际是否符合需要自己验证:
1、TX、RX易弄反。
2、CAN H,L易弄反。
3、R36是需要根据实际总线的长度,负载量作调整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可以,但实际是否符合需要自己验证:
1、TX、RX易弄反。
2、CAN H,L易弄反。

谢谢,电路已验证,没有问题。
R36学到了,之前一直以为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