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在线提问,为什么AD PCB布线会显示这样啊?

楼主(2023-07-11):
有没有人帮忙解答一下,刚开始接触

网友A:
应该是PCB规则限制没设置好。报错了。比如,线宽线距属性那些。

网友B:
你画的线没有网络

网友C:
按需要修改改线间距规则。

网友D:
你可以放大错误部分看看报错原因,无非就是楼上说的两点:线与焊盘的间距与规则不符合;网络不正确。大概率是间距不对,去规则里面修改一下间距就好了,把间距改小即可。设计-规则 快捷键 DR

网友E:
设置规则里的最小距离或线宽最大值超出就会报错提示你,把规则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F:
网络不同

网友G:
你的连接线带有网络,而且跟这些引脚网络不一样

网友H:
你走线不要用L命令,用W

网友I:
有死区隔离了,布线过不去。可以增加布线层,减小线宽,增加过孔和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