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60S2单片机与锁存器连接的对不对?

楼主: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STC12C560S2与锁存器连接的对不对

屏幕截图 2023-07-11

屏幕截图 2023-07-11

网友A(2023-07-11):
明显不对。

网友B:
麻烦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用573是什么目的,除了8个数据口一起占用单片机p0口,另外每一片573必须要有个锁存口占用一个单片机io口,这个io口用来单独指挥一片573锁存数据,开销也挺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用573是什么目的,除了8个数据口一起占用单片机p0口,另外每一片573必须要有个锁存口占用一个单 ...

我想做一个led灯的线阵装置元气件已近选好了就是不太会接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做一个led灯的线阵装置元气件已近选好了就是不太会接线

用595串行转并行,接上百个灯都行,只要数据,时钟,锁定三个线,573接线太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595串行转并行,接上百个灯都行,只要数据,时钟,锁定三个线,573接线太复杂了

感谢指点

网友D:
如果显示LED点阵,可以用TM1640芯片,可以驱动16*8个LED,本身是恒留驱动,可以省掉一大堆限流电阻。

网友E:
图中573的VCC和GND是隐藏的

网友F:
573的 LE引脚没有接,所以p0口数据不被573锁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图中573的VCC和GND是隐藏的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573的 LE引脚没有接,所以p0口数据不被573锁存。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