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位号如何重排?

楼主(2023-07-11):
没有原理图,直接画的PCB,很多电阻的位号重复,如何只重排电阻位号,其他元件位号不动

网友A:
复位重复位号

网友B:
1、首先将preference里的“reset parts designators on paste”勾选上。
2、将要重标的电路模块剪切,再粘贴到原理图。粘贴时原先电路中所有的位号都被重置。
3、将当前页的位号重标。

网友C:
全部重新编号的时候不是可以选择嘛  你只选电阻就可以了,但是相对麻烦一点,不过好像也没别的办法。

网友D:
如果是直接画PCB,我建议自己放置编号也可以,因为没有原理图,需要自己对pcb各元件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