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串口通讯带串口移植功能+ADC采集+定时器+EEPROM综合程序

楼主(2023-07-11):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
*********************************************************************/
#include<STC15W408AS.h>
#include<math.h>                  //计算小数点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用nop函数延时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数据类型定义*/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define S1_S0 0x40    //P_SW3.6
#define S1_S1 0x80    //P_SW3.7

#define ENABLE_IAP 0x83 //系统工作时钟<1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CMD_IDLE 0
#define CMD_READ 1
#define CMD_PROGRAM 2
#define CMD_ERASE 3
#define ENABLE_IAP 0x83//SYSCLK<12MH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存储地址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uint AD_H=0,AD_L=0,AD_Dat=0;
/*定义遥控引脚*/
sbit IN1 = P1^2;                        /*下*/
sbit IN2 = P1^3;                        /*上*/
sbit IN3 = P1^4;                        /*西*/
sbit IN4 = P1^5;                        /*东*/
sbit IN5 = P1^6;                        /*北*/
sbit IN6 = P1^7;                        /*南*/
sbit IN7 = P5^4;                        /*2*/
sbit IN8 = P5^5;                        /*1*/
/*AD采集引脚*/
sbit ADC1=P1^1;//电池电压检测
/*供电自锁引脚*/
sbit gong_dian=P1^0;//电池电压检测
/*指示灯引脚*/
sbit RUN=P3^2;//运行指示灯
sbit dian_chi=P3^3;//电池指示灯
/*控制引脚*/
sbit MD0=P3^4;//工作模式
sbit MD1=P3^5;//工作模式

uchar DATE=0x00;//遥控器按键
uchar add=0X01; //遥控器地址

bit write=0;
bit flag_zx=0;
uchar sendBuf[10];          //发送缓冲区
uchar receBuf[10];    //接收缓冲区
uchar r=0;//串口接收数据计数值
uint tcnt=0;//定时器时间计数值
uchar sec=0;//定时器时间计数值
uchar k=100;//延时函数时间函数
bit bz1=0;//输入按键标志
bit bz2=0;//输入按键标志
bit bz3=0;//输入按键标志
bit bz4=0;//输入按键标志
bit bz5=0;//输入按键标志
bit bz6=0;//输入按键标志
bit bz7=0;//输入按键标志
bit bz8=0;//输入按键标志

bit dian_liang_bj=0;//电量报警
bit fa_she_bj=0;//数据发射标志

uchar adc1=0;//AD采集的数据值
/********************************************************************
                            定义 ISP/IAP/EEPROM 命令
*********************************************************************/

void IapIdle();//禁用 ISP/IAP/EEPROM functionmake 单片机 在 一 安全 状态
uint8 IapReadByte(uint16 addr);//读数据
void IapProgramByte(uint16 addr, uint8 dat);//写数据
void IapEraseSector(uint16 addr);//擦除数据
void KEY1();//模式1函数
void delay(uchar t);//擦除数据
void clear_receBuf();//清空发送缓冲区
void send_date1();//数据函数
void senduart1();//发送函数
void InitADC();//AD转换初始化程序
uchar ADCRead(uchar px); //转换输出的数据 (PX为通道口)
/********************************************************************
                         AD转换初始化程序
*********************************************************************/
void InitADC()//AD转换初始化程序
{
P1ASF = 0x02;          //设置P1.1口AD转换,必须加//   P1M0=0X1E;
ADC_RES = 0;                   //AD数据寄存器清空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打开AD电源,转换周期210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
/********************************************************************
                         AD转换控制程序
*********************************************************************/
uchar ADCRead(uchar px)          //转换输出的数据 (PX为通道口)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px| ADC_START;//开始转换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转换结束
    ADC_CONTR &= ~ADC_FLAG;         //关闭AD转换
//        AD_H = ADC_RES;                                        // 修改的 注:把高8位AD值付给AD_H
//        AD_H <<= 2;                                           // 修改的  注:高八位左移2位
//        AD_L = ADC_RESL & 0x03;                   // 修改的  注:取低两位
//        AD_Dat =        AD_H | AD_L;          // 修改的          注:把高八位和低两位合并在一起
//        AD_Dat =        AD_H | AD_L;          // 修改的          注:把高八位和低两位合并在一起
    AD_Dat = ADC_RES;
    return AD_Dat;                //返回数据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0;j>0;j--);
         { ;
         }
   }
}
/****************数据函数*********************/
void send_date1()//数据函数
{
adc1=ADCRead(1);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adc1;
sendBuf[3]=DATE;
sendBuf[4]=0xBB;
}
/****************发送函数*********************/
void senduart1()//发送函数
{
SBUF=sendBuf[0];while(!TI);TI=0;
SBUF=sendBuf[1];while(!TI);TI=0;
SBUF=sendBuf[2];while(!TI);TI=0;
SBUF=sendBuf[3];while(!TI);TI=0;
SBUF=sendBuf[4];while(!TI);TI=0;
}

/********************************************************************
                            模式1函数
*********************************************************************/
void KEY1()
{
//if(gong_dian==0){gong_dian=0;}
if((IN1==0)&&(bz1==0)){delay(k);if((IN1==0)&&(bz1==0)){fa_she_bj=1;DATE=0x01;send_date1();senduart1();bz1=1;}}if((IN1==1)&&(bz1==1)){delay(k);if((IN1==1)&&(bz1==1)){bz1=0;fa_she_bj=0;}}//输入按键
if((IN2==0)&&(bz2==0)){delay(k);if((IN2==0)&&(bz2==0)){fa_she_bj=1;DATE=0x02;send_date1();senduart1();bz2=1;}}if((IN2==1)&&(bz2==1)){delay(k);if((IN2==1)&&(bz2==1)){bz2=0;fa_she_bj=0;}}//输入按键
if((IN3==0)&&(bz3==0)){delay(k);if((IN3==0)&&(bz3==0)){fa_she_bj=1;DATE=0x03;send_date1();senduart1();bz3=1;}}if((IN3==1)&&(bz3==1)){delay(k);if((IN3==1)&&(bz3==1)){bz3=0;fa_she_bj=0;}}//输入按键
if((IN4==0)&&(bz4==0)){delay(k);if((IN4==0)&&(bz4==0)){fa_she_bj=1;DATE=0x04;send_date1();senduart1();bz4=1;}}if((IN4==1)&&(bz4==1)){delay(k);if((IN4==1)&&(bz4==1)){bz4=0;fa_she_bj=0;}}//输入按键
if((IN5==0)&&(bz5==0)){delay(k);if((IN5==0)&&(bz5==0)){fa_she_bj=1;DATE=0x05;send_date1();senduart1();bz5=1;}}if((IN5==1)&&(bz5==1)){delay(k);if((IN5==1)&&(bz5==1)){bz5=0;fa_she_bj=0;}}//输入按键
if((IN6==0)&&(bz6==0)){delay(k);if((IN6==0)&&(bz6==0)){fa_she_bj=1;DATE=0x06;send_date1();senduart1();bz6=1;}}if((IN6==1)&&(bz6==1)){delay(k);if((IN6==1)&&(bz6==1)){bz6=0;fa_she_bj=0;}}//输入按键
if((IN7==0)&&(bz7==0)){delay(k);if((IN7==0)&&(bz7==0)){fa_she_bj=1;DATE=0x07;send_date1();senduart1();bz7=1;}}if((IN7==1)&&(bz7==1)){delay(k);if((IN7==1)&&(bz7==1)){bz7=0;fa_she_bj=0;}}//输入按键
if((IN8==0)&&(bz8==0)){delay(k);if((IN8==0)&&(bz8==0)){fa_she_bj=1;DATE=0x08;send_date1();senduart1();bz8=1;}}if((IN8==1)&&(bz8==1)){delay(k);if((IN8==1)&&(bz8==1)){bz8=0;fa_she_bj=0;}}//输入按键
//if((IN1==0)||(IN2==0)||(IN3==0)||(IN4==0)||(IN5==0)||(IN6==0)||(IN7==0)||(IN8==0)){RUN=0;}
if(dian_liang_bj==0)
{
if((IN1==1)&&(IN2==1)&&(IN3==1)&&(IN4==1)&&(IN5==1)&&(IN6==1)&&(IN7==1)&&(IN8==1)){RUN=0;}//电量正常时绿灯亮
}
else{RUN=1;dian_chi;sec=0;}//当电池电量低时,红灯亮
}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tcnt++; //每过250ust tcnt 加一
if(tcnt==400) //计满400 次(1/10 秒)时
{
tcnt=0; //重新再计
sec++;
if(dian_liang_bj==0){if(fa_she_bj==1){if(sec>=1){RUN=!RUN;sec=0;}}}
if(dian_liang_bj==1){if(sec>=20){dian_chi=!dian_chi;sec=0;}}

//if(sec==10){RUN=!RUN;sec=0;}
//if(sec>=20){dian_chi=!dian_chi;sec=0;}
}
}

/*****************清空发送缓冲区*************************/
void clear_receBuf()
{
    uchar i;
        for(i=0;i<5;i++)
        {
            receBuf[i]=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1M0 = 0x00; P1M1 = 0x02; //IO定义
P3M0 = 0x00; P3M1 = 0x00; //IO定义

SCON = 0x50;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AUXR |= 0x01;
ES = 1;
EA = 1;
add= IapReadByte(0x01);//读取存储的值
if(add>=100){add=1;}
//sj2= IapReadByte(0x02);//读取存储的值
TMOD=0x02;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2
TH0=0x06; //对TH0 TL0 赋值
TL0=0x06;
TR0=1; //开始定时
ET0=1;
EA=1;
/*串口移植*/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P_SW1 = ACC;

InitADC();//AD转换初始化程序
sec=0;
MD0 = 0;//工作模式
MD1 = 0;//工作模式
gong_dian=0;
while(1)
{
KEY1();//按键函数

if(write==1)  //修改板子地址
{
write=0;
add=1;
IapEraseSector(0);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0x01,add);//写入新的地址
//IapProgramByte(0x02,sj2);//写入新的地址
}
}
}
/********************************************************************
                            串口中断函数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0; //接收标志清零
receBuf[r++&0x0F]=SBUF;     //把接受的数据存储到BUT数组中
if(receBuf[0]!=0xaa){r=0;}
if(r>=5)
{        r=0;

flag_zx=1;
}
}
if(flag_zx==1)
{

flag_zx=0;

if((receBuf[0]==0xaa)&&(receBuf[1]==0x00)&&(receBuf[2]==0x00)&&(receBuf[3]==0x00)&&(receBuf[4]==0xbb))
{
write=1;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0;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1();
}
if((receBuf[0]==0xaa)&&(receBuf[1]==0xff)&&(receBuf[2]==0xff)&&(receBuf[3]==0xff)&&(receBuf[4]==0xbb))
{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ff;
sendBuf[3]=0xff;
sendBuf[4]=0xbb;
senduart1();
}
clear_receBuf();
}
}

/********************************************************************
                              结束
*********************************************************************/
void IapIdle(){//禁用 ISP/IAP/EEPROM functionmake 单片机 在 一 安全 状态
    IAP_CONTR = 0;           //
        IAP_CMD = 0;           //
        IAP_TRIG = 0;           //
        IAP_ADDRH = 0x80;  //
        IAP_ADDRL = 0;           //
}
uint8 IapReadByte(uint16 addr){//读数据
   uint8 dat;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READ;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16 addr, uint8 dat){//写数据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IapIdle();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16 addr){//擦除数据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ERASE;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IapIdle();
}
/********************************************************************
                              结束
*********************************************************************/

STC15W408AS 串口 ADC 定时器 EEPROM.rar

Keil代码

网友A:
好东西! 只是还没有看明白。学习之。

网友B(2023-10-30):
感谢楼主的精彩分享,非常的权威!后续若需要更多的案例可参考ISP软件上的范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