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V8.91选对芯片了,还提示芯片ID不匹配

楼主:
芯片是PIC16F877A,  使用了Mplab ide V8.91。
Select Device也选对了芯片,
使用kit3,  也连接成功了。
却显示ID不对,这怎么办?请见附图。

网友A(2023-07-11):
拔掉多联几遍,还是连不上的话就可能kit3坏了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般都是芯片型号问题,比如16F887如果输成了16F778,就会出现这类提示;也有试过某一个引脚接触不好虚焊了(我用的是烧录座,所以更容易出现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个提示;还有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C:
这个大可能不是因为芯片选错或者接错芯片的原因。它提示接收到器件的ID:0x00000000,实际就是没有正确接收到MCU发送给PICKIT3,而误以为0x00000000这个初始值是MCU的ID。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1.  MCU没有供电,PICKIT3可以设置由PICKIT3供电,也可以设置由外部供电。但切记别2个供电都开,很容易把PICKIT3搞坏;
2.  MCU常供电,无法进入烧录模式。PIC的烧录时序是:MCU复位-->烧录脚有一小段时间是烧录脚属性,并且等待有无命令进入烧录模式-->过了这段时间就恢复成IO,失去烧录属性。一旦板子常供电或MCU的VDD接个大电容,无法让MCU复位,也就是无法进入烧录模式,无法进入烧录模式就无法反馈器件的ID给PICKIT3;
3.  PICKIT3坏掉了;
4.  接错线;

网友D:
一下子明白了很多....0x00000000的含义是这样!应该是因为学习板上有大容量的Capacitor, 无法复位,我应该用单独的万能卡座夹住芯片!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