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直流伺服中点电压

楼主(2023-07-11):
大家好,请问现在的音频功放电路直流伺服中点电压用得多吗?

网友A:
多不多,不知道,我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个音频功放电路直流伺服中点电压。

网友B:
用的比较少,一般是发烧级别的用到。

网友C:
如果是音频,D类功放用的比较多了。

网友D:
单电源OTL电路当然要用直流中点电压,双电源OCL电路GND就是中点电压。

网友E:
不多,用了影响听感。

网友F:
如果你是发烧友的话,不建议用。

网友G:
如果中点电压偏得厉害的话,线路和元器件有问题!单靠直流伺服电路拉回来的话,会对音质有影响!

网友H:
那是80、90年代的时候,发烧友用的(我当年就是发烧友),而其实设计得好的功放,根本不需要,也不需要响应到DC,到10Hz就很好了,输出0点电压也就50mV以内,匹配得好,基本就是10mV以内。

网友I:
用得不多,没有必要折腾
更多的就是一个24V的开关直流电源就行了
那些发烧什么的,只活在自己世界里
音乐就是用来听,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感觉,你感觉好就行
如果你十万的音响很享受,你再去听马云家59包邮的音响,你觉得听不出什么区别,那59的它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