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 这个C语言程序编译错误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7-11):
这个该怎么解决

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没有定义KeyPort这个变量。

网友B:
这个错误指的是KeyPort未定义,加unsigned char;另外根据注释,KeyPort指的是P1总线,所以在函数外加一段语句:#define KeyPort P1

网友B:
加语句#define KeyPort P1,在函数外面

网友C:
换个位置就好了

网友D:
#define KeyPort P1  被你注释掉了 打开就可以了 你看你图片上面。

网友E:
这显然是拷贝过来的程序,注释都因为编码原因没弄好,需要做如下两点
1. 加入该变量的定义
2. 修改编译器的字符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