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228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23-07-11):
大家好,在网上找到一个利用ina282进行电流采样的电路,仿真里跑得很好。但是嘉立创打出来后输出引脚的电压一直是采样电阻两端的实际电压并没有实际上的50倍放大,这种一般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可能是电阻精度不够,另,按手册推荐的布局画PCB。

网友B:
芯片供电电压用的多少V? 是不是没工作?

网友C:
看了你原理图,你用的是低端采样,282建议在高端才有。
此外原理正确的情况下,不好用一般是如下问题
1. 芯片不是真芯片
2. 焊接没好

网友D:
对于TI的东西,大多的元件最好直接用数据手册中的经典电路和布局

网友E:
你能把测试数据公布一下,便于大家分析是什么问题。

网友E:
REF1接地,REF2应该接V+,你怎么都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