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导通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本人遇到一个问题,5vUSB输入电压7.38V,实测PCBA U26A MOS管导通,U26B不导通,R78对地电压7.375V,R139对地电压7.26V, 但是我把PCBA上位号R78从10K改成100K后,输入电压7.38V,U26A导通,实测R78对地电压7.375V,R139对地电压0.908V, U26B也导通了(源极与栅极的电压差大于导通电压,所以导通了),请问为什么R78 10K U26B不导通,R78 100K U26B导通?(不要说100K有电压差大于导通电压所以U26B就导通了,这个都知道)

网友A(2023-07-11):
你量一下4 5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B:
你有什么疑问吗,换100k无法把26B的vgs拉到足够低,那自然是长期导通啊

网友C:
U26B要用P沟道管子。

网友D:
两个10K分压不够吧,PMOS的导通是负压,G级电压要足够低才行。

网友E:
你自己也实测了R139的电压,这是因为100K导致10K上的分压小了很多,此时U26默认就导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也实测了R139的电压,这是因为100K导致10K上的分压小了很多,此时U26默认就导通了

这个知道,上拉100K,下拉10K,10K的对地电压就是栅极的电压大概是上拉电压的1/10 0.908V,这个时候源极大于栅极的电压太多肯定导通,为什么R138 10K的电压就不是一半,R139只有0.3V的?

网友G:
在你的情况中,R78和R139构成一个分压网络,用来控制U26B的栅极电压。当R78从10K改为100K时,分压网络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使得U26B的栅极电压增大,从而使U26B导通。

具体来说,当R78为10K时,R78和R139的电阻比较接近,所以分压网络的输出电压(即U26B的栅极电压)较低,可能没有达到U26B的开启阈值,所以U26B不导通。当R78改为100K时,R78的电阻远大于R139,所以分压网络的输出电压增大,超过了U26B的开启阈值,所以U26B导通。

这就是为什么R78从10K改为100K后,U26B从不导通变为导通的原因。希望这个解释能够帮助你理解。

网友H:
怀疑原来的R78 ,原阻值已变, 按测量的电压, 阻值变小为160左右.

你可以找一个10K, 重新换掉R78, 再测量一次.

还有一个问题R139现在也可能不是10K(除非你电路不正确)
按你量的电压, 如果R78是100K, 那么按你测量的电压,R139大概是14K

即使按你100K, 10K分压

网友I:
R78电压7.375v,说明U26A没有导通,只是导通电阻不确定,非线性了

网友J:
分析了一下楼主的电路图,从楼主的描述看U26A导通的时候,R78对地电压7.375V,R139对地电压7.26V,那R78两端的压差是不是就是7.375v-7.26v=0.115v,那流过R78的电流是不是就等于0.115V/10K=0.0115mA,在U26B不导通的情况下可以认为R78和R139是串联情况,那R139两端的电压等于0.0115mA*10K=0.115v,不等于楼主实测的R139对地电压7.26V,在PCB layout无误的状态下由此处可以判断R78的阻值不等于10K,其次楼主把R78换成100K后,两个PMOS管都正常导通的情况,当U26A导通,R78等于100K那,经过R78与R138的电流值为7.38V/(100K+10K)=0.0671mA,0.671mA*10K=0.67V,0.67V为R138对地压差,也是U26B栅极的对地电压,此时U26B的栅源压差,满足导通阈值,故而两个PMOS管同时导通,所以综上所述,在PCB LayOut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第一次测试时候R78的阻值不是10K导致的错误

网友F(2023-12-19):
后面发现R78其实就是100R,原理图R78是10K,所以换成100K肯定导通,换成10K也会导通,感谢网友回复!

网友K:
不管U26B怎么导通与不导通,就算天王老子来了。这里必须用P沟道,只要5V的1负载产生了。就算10K也能导通,就是带载能力差。别把自己绕进去了

网友L:
U26B(U26A)是PMOS管,PMOS管导通其GS电压必须是负值,而且(绝对值)要大于一定的值,R78值由10K增加到100k,U26B的GS(DG)电压绝对值增大了,当然可以导通了。另外,U26B有可能D,S接错了 ,即使不导通,内部寄生二极管也是导通的。但在一些保护电路中也有这种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