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阻接led的左右两侧都一样

楼主:
图可能画不准确,但大体意思是这样。
下面这个图好理解,电流从正极经过电阻后限流,限流后经过led灯。
上面这张图,电流到led时还没有经过电阻被限流,那led不就烧了吗

网友A(2023-07-19):
实际上负电子向正电子流动的。
串联各处电流都相等。

网友B:
正常工作时电阻接在电路正极或者负极都无所谓,都会正常工作。习惯上,电阻接在高压端,因为电阻接在高压端,发生故障时,发光二极管接在低压端可以与高电压隔离,比较安全。

网友C:
你这个是串联,电流一样

网友D:
I=U/R,不管电阻在前在后,总电阻是不变的,所以电流不变

网友E:
因为是串联连接,所以电阻放在任一侧都没有关系。

网友F:
这两串联,电流先留过谁都是一样的,亲

网友G:
你画的情况属于串联电路,电流相等,所以电阻接led的左右两侧一样

网友H:
再说一个冷知识,电流是电子运动,而导线中电子的运动速度大约是10um/s,而电流的速度是光速,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就是因为回路中电子是同时运动的。

网友I:
最基本的串联电路,不要问,好好看书。

网友J:
对于串并联简单来说就是串联分压(各处电流相等),并联分流(各处电压相等)。这是初中的物理知识,如果还没有学到可以上网百度一下,网上有更详细的描述。

网友K:
串联电阻的目的就是防止烧坏LED,串联电路电流相等,所以无所谓接前后

网友L:
楼主真的可爱。

网友M:
电流只有通过整个回路才能发挥作用

网友M:
电阻的限流作用于整个电路毕竟一个通路不能一半高电流一半低电流

网友N:
串联电路,不分电流。初中的物理知识,好好回忆下

网友O:
串联电路,分压,电流相等

网友P:
串联电路中流过的电流相等,不存在先后的问题

网友P:
串联电路电流相等,电阻的作用是限流!

网友Q:
二极管只是管电流导通方向,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

网友R:
你这是串联电路,电路基础都没打好呀!一般LED发光二极管压降都在1.5V左右或更高,有些到2.8V的都有。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你这二图流过的电流在1MA左右。小了点,330欧姆差不多。如果是小型高亮管没什么问题。

网友S:
电阻的作用是限流,串联电路,电流相等

网友T:
没流通就相当于导线,电压是3.3v

网友U:
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也就是流经电阻和led的电流都是一样的

网友V:
初三(9年级)物理,关于串联电路,建议楼主去看看。

网友W:
嗯,这个问题问的好! 你试试,把上边电阻拿掉,会不会烧起来? 所谓的烧掉,首先得有回路才行。也就是从哪里出来还要回到哪儿去,构成闭环,这样欧姆定律才成立, 没有回路器件不会损坏的。一般来说即使你不加限流电阻,直接给LED加个3.3V也不会损坏。因为它本身是有内阻的。

网友X:
串联电路电流相等

网友Y:
串联的电路电流是相等的

网友Z:
同一环中的任何一点的电流是相同的,所以电阻接前接后的限流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AA:
只有整个电路形成回路才会有电流,所以前后都一样

网友AB:
初二物理课,串联电路,各处电流相等,并联电路,各处电压相等

网友AC:
串联电路啊,流经led电流和电阻位置无关。

网友AD:
楼主露马脚了吧?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网友AE:
天啊,最基本的串并联电路都不理解,建议把初中物理从头开始。

网友AF:
串联啊,肯定是一样的,LED的亮度只和电流有关,串联电流是一样的,所以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AG:
这个等同是一个粗管子,一个细管子,连在一起的时候不论粗管子在前还是细管子在前,最后出水的大小都是由细管子的流量决定的。当时我们老师就是这么解释的。

网友AH:
串联电路,为什么不一样!多看看教科书吧,类似这样的问题别再问了。

网友AI:
宏观上讲跟上面说的一样,就是串联电路的问题,微观上讲,是个材料力学问题,可以算一下。

网友AJ:
电阻接哪头其实不一样,在单片机接口电路中,单片内部的电阻有上拉和下拉之分,上拉就是拉高电平,下拉就是拉低电平,名称和所提供的电位是不同的,要严格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