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这样设计,能不能过SMT 开槽的地方连接很小

楼主(2023-07-12):
开槽的地方连接很小,担心能不能机器焊接

网友A:
运送过程中容易散板和翘曲的。弄些邮票孔吧。硬要这样,SMT可能要做治具夹持,放平。

网友B:
smt问题应该不大,但是这个固定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C:
这是干嘛?没有电气连接,就是拼版呗,当然能SMT

网友D:
太小了,锣边时就会断掉!这种情况最好是邮标孔+V割+工艺才是最妥当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