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电路PCB,靠近电感的,FB走线周围要不要打地过孔?

楼主:
FB走线疑问

网友A(2023-07-14):
取决于你想达成什么目的。
如:想让加工厂麻烦一点,就打孔。

网友B:
这种东西布线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考虑大电流的走法,feedback这种没电流的线随便走走好了。

网友C:
楼主应该想通过周围地打孔屏蔽干扰。查看XL4015/LM2596等降压型DC-DC的规格书,有这样一句话:
KEEP FEEDBACK WIRING AWAY FROM INDUCTOR FLUX,保持反馈走线远离电感磁场。这样的话,FB走线周围加地过孔有助于屏蔽电感磁场干扰,虽然可能效果一般。

网友D:
FB走线要远离高频信号防止干扰,远离电感,开关管等有开关信号,尽可能短并靠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