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如何只对某一块区域的铺铜间距,修改规则

楼主:
Altium Designer如何只对某一块区域的铺铜间距,修改规则。
红色和蓝色区域都是同一个网络,只对红色区域增加铺铜间距,蓝色地方不改。

网友A(2023-07-13):
这种情况,
1、简单地靠“规则”已无能为力了,还要加入“类”,一起约束才行。
2、使用KeepOut层约束,
3、或者用“割铜”的方法来处理

网友B:
在设计规则中,在左边栏里,在CLEARANCE上右键,new rule,在右边栏里,选择网络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