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加泪滴问题

楼主:
勾选选定对象加泪滴,选中元件,加不了,单独选中焊盘,才可以加。

网友A(2023-07-12):
选元件是加不了泪滴的,要选中焊盘才可以,多个焊盘可以按住Shift多选,或者用查找相似焊盘,指定参数来选择。

网友B:
在AD里,TOOLS->Teardrops... 其余的自己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