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交流电流方案求助

楼主(2023-07-12):
我做一个产品,需要检测低压交流电流,  低压是0-30V AC,    需要检测电流。

我找了几个方案感觉太麻烦!

1. 用ASC712芯片做电流检测,  这玩意检测直流没问题, 检测交流就很扯淡了, 交流电流是交变信号叠加在2.5V上变化。

我不知道可行不! 板子也不敢做理论上没想通怕出问题!

2.第二个方案,是用电流互感器, 这玩意体积太大,生产不方便。也是交变信号还要整流后才能给单片机用!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案没有? 指点一下最好有原理图的!

网友A:
楼主搞反了,712这种霍尔传感器检测直流比较麻烦,因为连地球磁场都能测出来,要消掉零点很有难度。测交流异常简单,零点漂移之类直流检测最头疼的问题用一只电容就能解决。

网友B:
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

网友B:
检测交流电流可以用电流互感器,有小体积的,半个火柴盒大小,输出交流电压直接采样,用FFT等算法计算。

网友C:
霍尔分线性/数字,还分单极,双极,无极(全极)。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景选择。曾经用无极霍尔AH451加空心线圈制作交流短路保护。SOT-23封装,比用电流互感器成本低体积小,纯电隔离。

网友A:
霍尔也是互感器,但是比普通的互感器精密,用铁芯的互感器铁芯剩磁会导致误差。

网友D:
电压不高,电流也不会太大,小阻值电阻,康铜丝,分流器,都可以用,配二极管整流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太容易了,测220V、380V AC都一样很容易。
你这个不隔离的话,直接电阻采样+运放放大,ADC做有效值计算。
隔离的话,霍尔传感器、电流互感器均可,ADC做有效值计算,不要太简单,

楼主:
#include <math.h>
#define SAMPLING_NUMBER        35
unsigned int get_RMS(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 0, SUM = 0;
        unsigned int Value = 0;
        unsigned int rms = 0;

        if( Count < SAMPLING_NUMBER )
        {
                Value = Read_AD_Value();
                SUM += Value * Value;
                Count++;
        }

        if( Count >= 35 )
        {
                rms = (unsigned int )sqrt( SUM / SAMPLING_NUMBER );
                Count = 0;
                SUM = 0;
        }

        return rms;
}

网友F:
不要纠结,静态为中点电压的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的

网友G:
想用精度高的,只能用霍尔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clude
#define SAMPLING_NUMBER        35
unsigned int get_RMS(void)

你单片机能测到负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单片机能测到负电压???

把信号加上偏置电压,消除有负电压。

楼主:
这个变化在2.5V之间波动! 至于负电压还没有!

网友H:
有专门的芯片,HLW8032,BL0940,交流电压电流都能测。去看看芯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专门的芯片,HLW8032,BL0940,交流电压电流都能测。去看看芯片资料

这个恐怕不行,检测电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短路, 用来做短路保护的!这个用串口输出信息,时效性太低了!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A:
既然实时性要求那么高就不应该用单片机,用比较器好了。

网友I:
去看看三相互感式电度表吧,人家可是方案成熟的产品,里面也是用的是电流互感器看看这种,体积不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去看看三相互感式电度表吧,人家可是方案成熟的产品,里面也是用的是电流互感器看看这种,体积不大吧?

过去曾看过这样的电路,后面接采样芯片,有CS5460和ATT7022E等,这是电量计芯片,内部计算,单片机把电压电流值读出来即可.

网友J:
交流直接采样,只有注意信号的峰峰值限制在0-5V之内。
剩下的是计算方法问题。是数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交流直接采样,只有注意信号的峰峰值限制在0-5V之内。
剩下的是计算方法问题。是数学问题。

如果AD采样下来,用平均值还是有效值?其实主要是用来做短路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反了,712这种霍尔传感器检测直流比较麻烦,因为连地球磁场都能测出来,要消掉零点很有难度。测交流 ...

有图纸参考一下吗,谢谢大佬!这问题搞得我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图纸参考一下吗,谢谢大佬!这问题搞得我不知道怎么弄!

实时性要求那么高,别用单片机了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AD采样下来,用平均值还是有效值?其实主要是用来做短路保护的!

ATT7022和CS5460出来的是有效值,您查一下芯片手册。
不够如果是做短路保护用,不能用电量计芯片,太慢了,需要DSP直接采样,计算,根据计算做判断。
这个应该属于继电保护范畴,我只知道大概,具体算法您再上网查查。

网友J:
有了采样的数据,想计算什么值,都是数学问题,补一下数学课,可以省去整流电路,不用再变成直流再才会计算。

网友K:
做短路保护还通过单片机?来得及吗,还是直接硬件好了,毕竟短路保护不在乎那点电流数值的误差。

如果你想做10A不保护,10.01A就保护,那就当我没说。

网友L:
电阻取样,运放放大,运放小信号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阻取样,运放放大,运放小信号整流。

如何计算有效值呢? 是取均方根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反了,712这种霍尔传感器检测直流比较麻烦,因为连地球磁场都能测出来,要消掉零点很有难度。测交流 ...

哥们,你说这个怎么测试交流电流?

网友M:
要测量交流电流,可以使用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