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模一样的单片机代码,使用上面的代码led灯能亮,使用下面的初始化代码,led灯无法亮

楼主:
使用上面的代码,led灯能够亮,但是使用下面的代码led灯就是亮不了,明明是一模一样的代码,为啥会有这原因,其余的代码都没有改过,就只切换了图片中发的代码

网友A(2023-07-12):
我对STM32不太熟悉,不过看你的代码,一个是使能GPIOB,一个是使能GPIOE,你的LED接在GPIOB还是GPIO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对STM32不太熟悉,不过看你的代码,一个是使能GPIOB,一个是使能GPIOE,你的LED接在GPIOB还是GPIOE?

都有,一个在PB5,一个在PE5,点亮一个LED灯也是一样,上面的那个亮,用下面的代码就是不亮

网友C:
看GPIO_init(...)这个函数内部程序,里面改变了结构变量GPIO_InitStructure的内容。第一次使用完,在第二次调用GPIO_Init(...)重新设置结构变量,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PB5亮,而PE5不亮?那查一下GPIOE的相关寄存器,比如GPIOE的时钟有没有加上?我看STM32的寄存器比51多好几倍

网友D:
第7行 和第24行 你看看是一样的吗

网友E:
第7行是ClockCmd,第24行是ResetCmd,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7行 和第24行 你看看是一样的吗

是我傻了,哭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第7行是ClockCmd,第24行是ResetCmd,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是我傻了,我要牢记教训